C# 如何实现代码复用

楼主(2015-03-07):
现在学习c#,正在做一个串口通信软件,有些地方要用到非常相似的代码,c中可以用定义一个函数的方式来解决,请问坛子里的诸位大神,C#中怎么能实现像C中那样的代码复用呢?
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1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1.Text)))
                {
                    byteTXD[1] = 0x01;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1.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1.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2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2.Text)))
                {
                    byteTXD[1] = 0x02;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2.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2.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3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3.Text)))
                {
                    byteTXD[1] = 0x03;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3.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3.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4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4.Text)))
                {
                    byteTXD[1] = 0x04;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4.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4.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c#中就没有函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中就没有函数了么

惭愧,还不知道该怎么写啊

网友:
大致理解了一下题主的意思,我也是初学不久  前段时间学会了这种方式。你可以借鉴一下。
在四个文本框的按键事件中全部都调用此函数即可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TextBox textVariable = (TextBox) sender;        姑且认为你的textVariable属性就是TextBox吧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Text)))
                {
                    byte by = null;
                                        switch(textVariable.Name)        //此处也可以使用textVariable.Tag或者其他之类的属性
                                        {
                                                case "textVariable1":
                                                        by = 0x01;
                                                        break;
                                                case "textVariable2":
                                                        by = 0x02;
                                                        break;
                                                case "textVariable3":
                                                        by = 0x03;
                                                        break;
                                                case "textVariable4":
                                                        by = 0x04;
                                                        break;
                                                default:
                                                        by = xx;
                                                        break;
                                        }

                                        byteTXD[1] = by;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楼主:
谢谢5楼,我刚才用了一个笨方法,测试能用,但是感觉你的方法比我的要好,我用的方法如下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1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TextBox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1;
            textVariable_KeyDown(sender, e, textVariable);
            /*----------------------------------------------------------------------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1.Text)))
                {
                    byteTXD[1] = 0x01;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1.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1.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2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TextBox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2;
            textVariable_KeyDown(sender, e, textVariable);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3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TextBox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3;
            textVariable_KeyDown(sender, e, textVariable);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4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TextBox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4;
            textVariable_KeyDown(sender, e, textVariable);
        }

        private void textVariable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TextBox textVariable)
        {
            if (e.Key == Key.Enter)
            {
                if (Comm.IsOpen && (!String.IsNullOrWhiteSpace(textVariable.Text)))
                {
                    if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4)
                        byteTXD[1] = 0x04;
                    else if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3)
                        byteTXD[1] = 0x03;
                    else if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2)
                        byteTXD[1] = 0x02;
                    else if (textVariable == textVariable1)
                        byteTXD[1] = 0x01;
                    else
                        byteTXD[1] = 0x00;
                    byteTXD[2]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Text) >> 8);
                    byteTXD[3] = (byte)(int.Parse(textVariable.Text) & 0xFF);
                    foreach (byte i in byteTXD)
                    {
                        textBoxTXDed.Text += "0x" + i.ToString("X2") + ",";
                    }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textBoxTXDed.Text += '\n';
                    textBoxTXDed.ScrollToEnd();
                    Comm.Write(byteTXD, 0, 5);
                }
                else
                {
                    StateMessage.Text += "串口没有打开或没有发送数据!" + '\n';
                    textBoxRXD.ScrollToEnd();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5楼,我刚才用了一个笨方法,测试能用,但是感觉你的方法比我的要好,我用的方法如下

还是C语言先入为主的原因 我也是搞单片机的 刚开始确实不习惯这种面向对象的方法。弄的C#写出来还像C语言。做的多了,就会有疑问然后就会想办法突破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C语言先入为主的原因 我也是搞单片机的 刚开始确实不习惯这种面向对象的方法。弄的C#写出来还像C语言 ...

嗯,现在感觉自己的代码确实特别像c的,努力学习中

楼主:
刚才用5楼的代码测试了一下,好用。switch部分的case值加上“”双引号就可以了。谢谢5楼哼嘿哈嘿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5楼的代码测试了一下,好用。switch部分的case值加上“”双引号就可以了。谢谢5楼哼嘿哈嘿哈。 ...

果然是漏写了。。。。我改正一下

网友C:
C#里有继承,override,虚函数啥的,比C会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里有继承,override,虚函数啥的,比C会好用吧..

可是现在还没学会啊

网友:
接口,或者静态函数

网友:
C# 的 class 会比 C 的 函数 结构上好很多!

网友:
请教楼主,C#和C++是神马关系?

网友:
我帮回一下吧,C#和C++都是面向对象的语言,但C#是微软基于.NET平台开发的面向对象的开发语言,而C++一种是较早出现的面向对象的语言,他们的语法结构大部分都采用了C的语法结构,但其思想是面向对象的。

网友:
讲真,没看懂LZ的代码复用在哪里。。。
一般不都是提一个函数出来,然后传参数进去吗?
顺便C#自由度跟高,LZ的很多代码完全可以更奔放一些的。
而且类似于一个按钮只做一两句话这样的东西,完全可以在定义这个按钮的时候(一般在VS自动生成的文件里)直接一句话搞定,不需要单独拎出来写。

网友:
直接写个类啊

网友:
也是一样函数,或常用的自己封装成一个类,不会可以到网上找找很多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