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输出电压 和UC2844电源端的波形图如下

楼主(2015-03-07):
发出的PWM波形更是难看,这大概会是哪方向的问题呢

网友:
水平不够,看不出来。

网友A:
目测一下,大概是过流保护了,如果需要详细分析,需要提供全套图纸和更完备的测试波形,就两张图只能确定一个大概范围,还不一定对,还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一下,大概是过流保护了,如果需要详细分析,需要提供全套图纸和更完备的测试波形,就两张图只能确定一 ...

过流保护?
原理设计 G端没有保护,是在可调直流电压源上测量的 DC320V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看起来很好用。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C:
感觉是辅助电源没有给芯片供电,只是靠R3 R10给芯片供电,芯片启动之后无法维持,然后就低压保护了,如此往复循环
可能是开关根本就没工作,电路没有起振,芯片反复处于启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看起来很好用。能共享一下吗?

示波器上的波形存储功能,不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辅助电源没有给芯片供电,只是靠R3 R10给芯片供电,芯片启动之后无法维持,然后就低压保护了,如此往 ...

测量了一个能用的开关电源,2844基本是15V
2844供电压不足,可能是启动不了,但,直流母线上也有给2844供电的,这明显是通过芯片内部给快速放电掉了。
但2844内部是一个稳压器,又解释不了怎么放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了一个能用的开关电源,2844基本是15V
2844供电压不足,可能是启动不了,但,直流母线上也有给2844供 ...

直流母线通过100多k的电阻供电,电流远远不够,芯片一旦工作起来马上就跌下去了,应该是VCC4那里没有电,也就是说变压器还是没有工作,可以试试用一个独立的隔离的15V电源给芯片供电,看看各个部分的工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母线通过100多k的电阻供电,电流远远不够,芯片一旦工作起来马上就跌下去了,应该是VCC4那里没有电, ...

根据测量波形,2844在供电到15V以上时,起振了一会,这时输出有波形,然后电压就掉下来了

还是没起振的原因,我想应该对母线分压到15V,给2844供电,直接接一下分压电路来供电,再加大电容容量

网友D:
这已经保护了  处于打嗝保护状态 不是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已经保护了  处于打嗝保护状态 不是跳频

是低压保护状态,2844电压一上去就掉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分析它的回路

二次侧上串有二极管,电流应该不会回流。。。

只有2844内部稳压二极管上的反向电流不足时,才达不到稳压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电流不足造成的。。。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低压保护状态,2844电压一上去就掉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分析它的回路

二次侧上串有二极管,电流应该不会 ...

低压保护是结果不是原因,还是后面没有正常工作,供电没有跟上,前面芯片供电电容加大也没有意义

网友E:
又是乱画个图就贴上来的……
你开关管实际用的真是IXGH25N120?
用那么大的管,电流采样电阻是1R?
变压器初级电感电感量是10.416m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乱画个图就贴上来的……
你开关管实际用的真是IXGH25N120?
用那么大的管,电流采样电阻是1R?

限流电阻从1.5R调整到了1R,这个电源是别人留下的,反激电源从拓扑到参数,应该没什么保密的了。。。

之前用的是通用的K2225,被静电击了一下,手头正好有好几片大电流的IXGH25N120,就换上了

目前正在换变压器
这一堆东西我也是边学边做,前提是得先出现象才能有进行下去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从1.5R调整到了1R,这个电源是别人留下的,反激电源从拓扑到参数,应该没什么保密的了。。。

之 ...

本来2A的MOSFET你换个50A的IGBT上去,牛头不对马嘴的。

网友(2017-11-11):
收藏下,正好在调试一个2844电路板子,看会否出现碰到这些问题。

网友:
反激不能空载,要带假负载

网友:
启动电容加大些。

网友F:
变压器问题!
对于断续型反激电源:
初级绕组10多mh做反激式电源
电路没问题的!其实R12可要可不要!
因为这种开关电源难是难在变压器!如果初级绕组10多mH电感。那我可以推测!根本没开气隙。

简单点说。磁芯饱和了!

对于连续型反激:
也是觉得你磁饱和。初级绕组100来砸还真不够。
不用怀疑电路!变压器才是核心技术

我在今年4月时才成功做出反激12V1A  和24V2A。断续型.
之前一直研究了好几年。
突然一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有知识点突然全联系在一起!画一张!就做成工了

现在反激不连续型70-80W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上个月才做出第一款单管正激电源!5V4A输出。很爽

目前正在做半桥。

我给以下建议:变压器,磁路计算的知识必须完善。关键知识在变压器。尤其是控制好磁饱和。气隙大小是可以计算的。
反激不连续型初级绕组电感小!才能在短时间存储足够的能量!简单点说:几乎可以断言:输出功率越大,初级绕组电感就必须越小

网友:
启动后变压器提供的电源低于13v,肯定会是这个波型

网友:
20楼厉害!也开始着手做电源,一直感觉很神秘,模仿了几款电源,用到产品上,觉得很有意思,目前准备动手做变压器,希望自己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问题!
对于断续型反激电源:
初级绕组10多mh做反激式电源

现在的客户上来就问能不能做到200-300瓦,我只能说只要功率元件没有问题,IC就没什么问题,驱动不足可以加图腾,我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问题!
对于断续型反激电源:
初级绕组10多mh做反激式电源

话说算出来10多mH的变压器还真有,就是些小功率的,0.5W左右,用频率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小功率LED驱动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客户上来就问能不能做到200-300瓦,我只能说只要功率元件没有问题,IC就没什么问题,驱动不足可以 ...

现在那些200~300W的网壳电源全都是TL494/KA7500自激启动半桥,几十块钱一个都烂大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问题!
对于断续型反激电源:
初级绕组10多mh做反激式电源

可否推荐些变压器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那些200~300W的网壳电源全都是TL494/KA7500自激启动半桥,几十块钱一个都烂大街了……  ...

问题是这些人要用反激的去干,而不是半桥,还要做宽电压,恒压恒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这些人要用反激的去干,而不是半桥,还要做宽电压,恒压恒流。

这个功率反激成本和体积都没优势啊,还不如PFC + LLC。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率反激成本和体积都没优势啊,还不如PFC + LLC。

反激现在基本上做120W左右就差不多了,再大就没有优势。

问题是我们这只有一款LLC的方案,还从来没有客户做过方案。
OB6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反激现在基本上做120W左右就差不多了,再大就没有优势。

问题是我们这只有一款LLC的方案,还从来没有客 ...

见过有电视机用FSCQ1565RP准谐振反激,85~265V 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过有电视机用FSCQ1565RP准谐振反激,85~265V 200W。

准谐振反激我们客户这推荐用OB2203,一般就做到150W左右,再大的话,磁芯不好选了。

网友(2018-02-28):
我的2844B开关电源电路板OK了,用到了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