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转单端电路分析

楼主(2015-03-07):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特别是同相输入端的上面接成那样是在干嘛呀?

网友:
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A:
首先这是个差分放大电路  r6和r7 分压 给运放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这个偏置设置的不大好吧应该r6和r7分压后加一个跟随器  不加跟随器的话r6和r7的分压点电压会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个差分放大电路  r6和r7 分压 给运放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这个偏置设置的不大好吧应该r6和r7分压后加 ...

看他的信号频率,对于不低的电解电容提供去耦

楼主:
为什么要提供直流偏置啊?在反向输入端怎么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提供直流偏置啊?在反向输入端怎么没有呢?

因为你要用单电源做交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要用单电源做交流放大

噢噢噢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