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go--------Agent还好用吗?

楼主(2015-03-07):
现在用go-----------Agent访问google play都不行了, 我用3.1的版本还能打开一点点页面, 如果用最新的3.2版本就干脆404, 请问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大家有什么好的梯子推荐,收费的也行。

网友A:
有的版本可用, 有的版本不能用, 目前用的是3.1.23,除了速度外,基本无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版本可用, 有的版本不能用, 目前用的是3.1.23,除了速度外,基本无障碍

能访问google play吗? 我用3.1.20,twitter,google play基本打不开(只能打开一部分) youtube能打开页面并且很快, 但视频就没有成功打开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访问google play吗? 我用3.1.20,twitter,google play基本打不开(只能打开一部分) youtube能打开页 ...

都可以, youtube用480p清晰度,有缓冲,勉强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youtube用480p清晰度,有缓冲,勉强可以接受

能把你的版本上传上来吗?

网友B:
你需要这个软件了

网友:
还行,基本上可以打开,我电脑里有两个,一个可以打开,一个打不开。以前两个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C:
升级3.2吧
但是要重新上传server端  还得找个其他番墙手段

网友:
可以用呀 fq也可以用gate

网友D:
goagent可以用啊,像楼上说的,重新上传下server端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就是3.2.3版本的

网友:
还有个小日本的VPN Gate 也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agent可以用啊,像楼上说的,重新上传下server端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就是3.2.3版本的 ...

重新上传server是不是点击sever目录下的uploader.bat然后输入appid和邮箱和邮箱密码?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gogo tester
地址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这个软件了

用了你这个软件,现在好很多, 但google play还是不能完全打开页面。

网友:
服务端也要升级哪。我用323。还有,备个ggtester,实在顶不住了就搜个IP。

网友:
刚打开的时候连不上,过一会就好点了,总之比之前慢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3.2吧
但是要重新上传server端  还得找个其他番墙手段

不用。那玩意能连gae升级,呵呵。

网友E:
用坛友推荐的教程,免费一年用的个人VPN,想翻就翻

网友:
前几天还一直在用,从前几天GD开会开始就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GD直接把网都掐了!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介绍软件,成功使用,速度很快

网友:
更新IP啊·····去下载个gogo tester,更新一下IP列表就行了,感觉到goagent慢了就用gogotester更新一下IP。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server是不是点击sever目录下的uploader.bat然后输入appid和邮箱和邮箱密码? ...

是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坛友推荐的教程,免费一年用的个人VPN,想翻就翻

你的速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我的AWS有时候好像速度会很差,就几十kb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速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我的AWS有时候好像速度会很差,就几十kbps

我的很稳定,可以到3MB/S以上(没有实际测过),个人感受,play下个9MB的软件,只用了2~3S

楼主:
我上传server 最后一句总是说 can't set attribute,请问你的也是这样吗?

  File "C:\Tools\GoAgent 3.2.3\server\google_appengine.zip\google\appengine\tool
s\appengine_rpc.py", line 232, in _GetAuthToken
  File "C:\Tools\GoAgent 3.2.3\server\google_appengine.zip\google\appengine\tool
s\appengine_rpc.py", line 94, in __init__
AttributeError: can't set attribut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传server 最后一句总是说 can't set attribute,请问你的也是这样吗?

我没出现错误的呀

网友:
好用啊。一直没问题。

网友:
用火狐的话可以试试傻瓜版goagent,只需要Agent文件夹就好了https://code.google.com/p/firefox-goagent/,配合Autoproxy和gogotester简直就是无敌

网友:
很少用了

网友:
goagent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
mac下的 torbowser

楼主:
现在已经用goAgent流畅的看youtube了, 感谢上面各位的解答,我现在把我解决方法总结一下。

1, 出现升级goAgent上传服务器端时出现 AttributeError: can’t set attribute 失败的看下面的连接。
http://shajb.net/2014/08/fix-goagent-attributeerror/

2, goAgent速度很慢,请用 gogoTester

3, 出现能打开youtube页面但播放不了视频的在proxy里面增加
  *.googlevideo.com/*

网友(2015-05-01):
不知道现在lz的是否还正常,我的这两天崩溃了,不得用了

楼主:
这段时间用gogotester要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20个IP,之前是10来分钟,就算换了新的IP,但还是比以前慢很多, 不知道GFW会不会把goangent赶尽杀绝。

网友:
越来越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