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数组头文件如何声明

楼主(2015-03-07):
今天编了个单片机程序,在其中一个文本里面定义了unsigned char AD_DATA[9]; //adc接收缓冲区
如果想在其它文本调 用这个数组,头文件得怎么声明,麻烦大神指导一下。
另外找到了一些像CODE,XDATA ,PDATA,IDATA ,DATA,这些定义的能不能各说明一下,现在单片机没有连接外部RAM,然后用PDATA去声明一个数组,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data     --->     可寻址片内ram
     bdata     --->     可位寻址的片内ram
     idata     --->     可寻址片内ram,允许访问全部内部ram
     pdata     --->     分页寻址片外ram (MOVX @R0) (256 BYTE/页)
     xdata     --->    可寻址片外ram (64k 地址范围FFFFH)
     code     --->    程序存储区 (64k 地址范围),对应MOVC @DPTR

网友B:
在调用的文本  进行声明 加这么一句   extern unsigned char AD_DARA[9];  下面的那些你百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     可寻址片内ram
     bdata     --->     可位寻址的片内ram
     idata     --->      ...

现在的单片机内部RAM都超了 256了,剩下怎么使用?而且现在很少用到外部RAM了吧,那为什么还有些人继续用XDATA,感觉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用的文本  进行声明 加这么一句   extern unsigned char AD_DARA[9];  下面的那些你百度就行  ...

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