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要在PCB四周放一圈接地铜圈,有啥好处呢

楼主(2015-03-08):
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网友:
结构地吧

楼主:
有什么好处呢,顶层和底层都有 并且通过过孔连接,  定位孔也连到地

网友A:
google 法拉第电笼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这样布线

网友:
还是不要这样的好,板子边上留点边,不要全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处呢,顶层和底层都有 并且通过过孔连接,  定位孔也连到地

这圈PCB外围的铜圈通过螺栓连接到机械结构上(壳体),并通过壳体接大地;另外,PCB上的电路有自己的独立参考地,多为内部电源地。
这样设计的目的,一般是利用这两个地和双层屏蔽线,来获得设备双层屏蔽的良好效果(对敏感仪器多采用此法),以抵抗外部环境的共模干扰。例如:示波器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oogle 法拉第电笼

这样一圈可以形成电笼?

网友:
很多导航都是这设计

网友:
下次画板也这样画

网友:
抗干扰吧

网友:
抗干扰吧  电磁屏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圈PCB外围的铜圈通过螺栓连接到机械结构上(壳体),并通过壳体接大地;另外,PCB上的电路有自己的独立 ...

JLINK是塑料壳子 ,我觉得这个画法只是美观起见,本来就是铺地了,留一圈金边而已

网友:
如果不是大面积铺地就这圈环地,可不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INK是塑料壳子 ,我觉得这个画法只是美观起见,本来就是铺地了,留一圈金边而已 ...

既然是塑料壳子的JLINK,应该还是有作用的:
其一,这圈铜皮可以作为固定螺钉的预制垫圈,看图便知(听上去有一点搞笑);
其二,这圈闭合的铜皮,对外部的交变磁场有抵消作用,而交变磁场亦是共模干扰源之一。

网友B:
补充:
其三,这圈闭合的铜皮,对内部的交变磁场也有抵消作用,而内部交变磁场是对外辐射源。

网友:
装逼用的吧。

网友E: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a_fence

网友:
确实有好些板子是这样画的

网友:
高频电路上才用的吧?感觉jlink上用处不大。

网友:
视觉上更醒目而以,其公司的logo图。

网友:
原来装逼可以这样,呵呵

网友:
焊屏蔽罩

网友:
很多都是看别人这么做也跟着这么做了,说不出123来

网友:
EMC的设计考虑,这种方式适合于多层板,其中的一层为完整的接地层,其它的各层都留同样宽度的边用过孔连接。这样对静电泄放和抗干扰很有好处。如果是2层板,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应该效果不好的。

网友(2016-12-30):
见过很多  貌似说法很多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a_fence

受教!!!!多谢

网友:
用于连接GND。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
其三,这圈闭合的铜皮,对内部的交变磁场也有抵消作用,而内部交变磁场是对外辐射源。

这么大的一个环。极为有限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a_fence

Via fence,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完还是没明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圈可以形成电笼?

他理解错误。 形成电笼的不是开窗的绿油而是一圈接地的通孔。做过高速PCB的应该知道沿板边这一圈过孔这叫 缝边

网友:
感觉高大上,不明则厉!

网友:
工业级的接大地有很大用处

网友:
EMC,防止静电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
其三,这圈闭合的铜皮,对内部的交变磁场也有抵消作用,而内部交变磁场是对外辐射源。

这解释不错哦!

网友:
这个科普了

网友:
安屏蔽罩用的

网友:
看起来高档的样子呀,你就不觉得板子空空的缺乏科技感么

网友:
找到出处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用法是不是要4层板及以上用才有好的效果

网友:
不是多层板,效果几乎没有用

网友:
基本上属于装饰,外行看着比较高大上

网友:
而且 ESD打过来时候直接到地

网友:
抗干扰,法拉第电笼

网友:
我觉得是加固铜箔,拧螺丝时不容易掉

网友:
可以焊屏蔽罩什么的。或是金属外壳直接接触上。起屏蔽作用

网友:
EMC  电磁屏蔽

网友:
相连的地没有高速或模拟信号并且外壳浮空可以增加导地面积起到一定屏蔽左右,如果有敏感信号还是妥妥隔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