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通信一会就死机

楼主(2015-03-08):
stacked_lr=0x00004A61;根据这个值
C位置SSEL0_CS(1);
汇编位置
    62:         SSEL0_CS(1);
0x00004A60 4803      LDR      r0,[pc,#12]  ; @0x00004A70
0x00004A62 7E80      LDRB     r0,[r0,#0x1A]
0x00004A64 F0400101  ORR      r1,r0,#0x01
0x00004A68 4801      LDR      r0,[pc,#4]  ; @0x00004A70
0x00004A6A 7681      STRB     r1,[r0,#0x1A]
    63: }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什么通信接口?有C代码吗?

网友:
串口通讯吗?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些吧,上C是王道,是不是用系统了?

网友:
跑了系统,数据量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把串口中断优先级降低。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死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