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平板感觉很带劲,如果配上USB的控制卡会如何。

楼主(2015-03-08):
安卓+WIN8 双系统

无线键鼠插上,跟普通电脑一样玩。。
不知道USB控制卡插上会如何。。
MACH3不知道可以在WIN8上运行吗?

网友A:
这个WIN8和PC上的是同一个WIN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WIN8和PC上的是同一个WIN8么?

是的呀。。因特尔的芯片。。X86架构。。帝王归来。。。移动终端发力了。。双系统,无压力。。。

网友:
楼主用360软件

网友:
x86的win8平板是做无人机地面站的神器

网友:
多少钱 推荐一下

网友:
那里买的,多少银子,楼主推荐下

网友:
什么牌子?CPU内存配置什么的?有没有蓝牙和WIFI?楼主·给说说吧。。。。。

网友:
右下角,圆形绿黄LOGO,拜拜

网友:
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因特尔的芯片。。X86架构。。帝王归来。。。移动终端发力了。。双系统,无压力。。。 ...

什么型号的平板呀?
偶也想买个

网友:
这个PAD 能允许Foobar 不, 用这样的平板 Foobar + XMOS+DAC , 可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可行。

需要至少3个usb口,才适合。

用USB HUB可以扩展的吧

现在1G 内存的WIN8 X86 平板才卖400多块钱了,好想搞个玩玩

网友:
躺着中枪,坚决清空3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SB HUB可以扩展的吧

现在1G 内存的WIN8 X86 平板才卖400多块钱了,好想搞个玩玩 ...

是的呀,我也是这个意思,搞个USB3.0  的HUB,而且要MTT 的,应该有机会。

网友:
X86一般功耗杯具

网友:
用着x80,感觉良好,比背个笔记本电脑轻多了。

网友:
果然是躺中,哈哈哈哈。

网友:
avast飘过,坚决不用360!之前还想买神船86构架的平板呢,结果买了个笔记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因特尔的芯片。。X86架构。。帝王归来。。。移动终端发力了。。双系统,无压力。。。 ...

我的是昂达978W Z3735D处理器 2GB RAM 32GB ROM 测试读写速度150MB/S 安装了一个64GB的TF卡,写入速度可达24MB/S 读取速度可达40MB/S
π 104万位测试时间57秒 大约相当于P4级别处理器。

网友D:
正想买个 2g内存 64g的 带导航 能打电话 才1200块钱 各路大神 觉得能买吗  好像是jd的牌子是台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买台电的东西。

1。都是垃圾品质。

。。。台电居然是国内公司

网友:
我擦,台电居然是国内公司!!

网友:
用过台电的,到限直接寿终正寝,没有任何征兆,就是不能开机,我次奥!

网友:
看来台电让很多人都误会是台湾公司吧。。
台湾公司牛B的叫台积电。

网友:
台电,就像当年的吉龙、全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ony笔记本:

I5 CPU

很不错,很轻。
surface pro3 也是800克左右。
我比较喜欢带触摸屏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想买个 2g内存 64g的 带导航 能打电话 才1200块钱 各路大神 觉得能买吗  好像是jd的牌子是台电的 ...

2个小伙伴血泪教训,台电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SB HUB可以扩展的吧

现在1G 内存的WIN8 X86 平板才卖400多块钱了,好想搞个玩玩 ...

400多,准备买个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很强大呀

网友:
楼主自己做运动控制卡吗?我们有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原厂,提供开发板子资料,贾995972283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呀。。因特尔的芯片。。X86架构。。帝王归来。。。移动终端发力了。。双系统,无压力。。。 ...

能在上面装keil C IAR 等软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在上面装keil C IAR 等软件不?

X86架构的当然可以了.

网友:
跟我上个id一样,躺着中枪了。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见一个360用户,就建议卸载

网友:
楼主躺枪了  赶紧上个没360的照片上来  呵呵

网友:
就是因为一些人的无知,才造就了360今天的地位!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买台电的东西。

1。都是垃圾品质。

初中的时候攒了一笔钱受台电忽悠买了个电容屏MP4,才玩没几天就各种跳屏,完全不能操作,我幼小的心灵倍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