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1366功耗让我震精了

楼主(2015-03-08):
RT。昨天超频成功,小跑3.16G(E5649,ES,32nm),Turbo最高3.66G,满载最高3.33G。因为超频不稳定,所以VTT加到了1.27V。待机功耗150W(没看错,就是150W,我今天专门买了个功率计),比当年P945+CD331待机还高了。开机功耗160W,内存应该占很大部分。显示器才25W不到,单核满载180W左右,全部核心满载,乖乖,AIDA64的Julia高达400W,小试一下IntelBurnTest,靠,420W!俩小时一度电!连机箱风扇转速都变慢了!合计一个U+内存功耗暴涨135W!问题是我才小超3.16G而已,核心电压也小得可怜,1.088V,Turbo模式没测,但是肯定高不多少。也许是ES版处理器本来就耗电。

一会儿出去,晚上回来拿掉一个U再测测功耗,这功耗也太大了点。计划是先拆掉一个U,测测单路功耗;再去掉一半内存,测测内存功耗;然后把VTT全部调到1.21V,看看能降多少。明天插4G*12再专门测内存条功率。杯具鸟。本来要配个工作站用呢,结果配了个电老虎。 关键是内存待机时都是凉的,就桥热了点,按30W算,U的VTT贡献比较大,每个按20W算,硬盘固态,8W,一堆风扇,30W,晕,内存6条稍微加点就合计150W了,电源效率80%,看来整机120W左右,居然比计算的还要小。有想玩双路1366的我免费帮改超频(板子烂的就别超了,超坏我不包 ),只要不怕费电。771就算了,内存是便宜,但是功耗更感人。1366之后的通通超不了频,也算了。

机器关机耗电7W,相当节能了。相比之下,Bay Trail-T平板插着充电器,功耗才3W 整个Bay Trail-T平板才区区3W啊。关机耗的电够给两个平板用的,满载够给100个平板用的。主板是DL160 G6的,据说装HP机箱里面待机就200W了——人家那个风扇大。虽然性能也感人,但是付出的和得到的成不了正比哪。

工作站不敢用鸟,用不起 以后跑程序的时候再开一下。本来打算扔掉老平台,照目前的状况来看,我打算再折腾一套APU或I3平常用了,看压路机性能还不错,功耗勉强。老笔记本干活吃不消。

网友A:
全套装备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套装备多少米?

板450,U350*2,内存118*12,别的是以前的,电源是很久以前买的,当时花了90米。

网友:
价格不算贵,只是功耗太吓人了,不然我也弄一台来跑人工神经网络,做电脑仿人脑的实验。。。

网友:
我配的E3的单路工作站,目前来说够我用了~

网友:
能否上板子的连接??有兴趣

网友B:
我感觉至少电子这块的仿真软件对多核支持并不怎么好,上次跑个modelsim时间长点要5分多钟,看看CPU占用率才15%左右

网友C:
80W TDP的CPU,ES+加压超频……这功耗没啥奇怪的。

771平台哪有这么高功耗,L5420 + G41 + 4G + 128G SSD + 500G HDD,用80Plus白牌ATX电源待机功耗50W出头,满载95W。用DC-ATX电源,待机45W多一点,满载不到90W。

我C1037的NAS,4块硬盘,平时功耗也有5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W TDP的CPU,ES+加压超频……这功耗没啥奇怪的。

771平台哪有这么高功耗,L5420 + G41 + 4G + 128G SSD  ...

没有加压,呵呵。在此不对比家用平台,只声明双路平台。771双路配FBD,12条内存功耗就60W以上。5100芯片组功耗30W以上,整个下来比1366低不多少,但是性能弱了2/3。家用的,呵呵呵。好歹我这工作站平台干大半天没出过任何毛病,单位E3有时就莫名其妙程序崩溃,仅管用的是ECC内存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加压,呵呵。在此不对比家用平台,只声明双路平台。771双路配FBD,12条内存功耗就60W以上。5100芯片 ...

性能、功耗、价格,三选二。
既然这么在意功耗,何不搞E5 V3,单CPU性能都稳超这个。

其实个人感觉这样的洋垃圾用来玩玩还行。当生产工具,我是不敢用。

网友:
双路e5加计算卡,才配了80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功耗、价格,三选二。
既然这么在意功耗,何不搞E5 V3,单CPU性能都稳超这个。

呵呵,E3在超频双路面前不堪一击,弱爆了。功耗确实头疼,不过按每天10小时算,一个月电费不会超过40块,还能接受,毕竟不可能24X7跑,那样电源会挂掉。
晚上再好好测下单路和低压VTT的功耗。只要待机到120W左右就能接受,毕竟是做开发,跑程序的时间连1/10都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E3在超频双路面前不堪一击,弱爆了。功耗确实头疼,不过按每天10小时算,一个月电费不会超过40块, ...

E5 V3的缩写不是E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至少电子这块的仿真软件对多核支持并不怎么好,上次跑个modelsim时间长点要5分多钟,看看CPU占用率才 ...

是的,跑ISE FPGA布线,最多也就双核可以用,如果能多核心支持就好了,这个应该是目前最需要CPU性能的应用了吧

平时还有比较需要CPU性能的是安卓的完全编译,我的I5 4核心开8线程编译一次一般要1个多小时,不过编译好一次后就一般不需要再这么长时间的完全编译,只是编译局部更新的就可以了。

目前似乎完全没有升级的动力啊

I5 ,8G内存,128G 固态,还有几块T的机械硬盘。  4K分辨率的显示器3000块钱就有了

网友D:
打算淘一台DELL R710,E5630*2 8G内存,6个3.5盘位,不要硬盘,单电源,淘宝一家报价3440,可以下手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5 V3的缩写不是E3吧。

能达到和楼主的配置差不多性能的E5的价格,够买好几套楼主配置了,外送几年电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打算淘一台DELL R710,E5630*2 8G内存,6个3.5盘位,不要硬盘,单电源,淘宝一家报价3440,可以下手不? ...

莫大说R710非常安静,我也盘算着搞个二手的回来做存储,资料和影片越来越多,第三方自己的NAS系统不敢用来放重要的数据,不知道R710能不能达到放到卧室里也可以接受的安静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莫大说R710非常安静,我也盘算着搞个二手的回来做存储,资料和影片越来越多,第三方自己的NAS系统不敢用 ...

我问的是这家淘宝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找了好几天了,几个个人出的价格便宜,早都卖掉了,剩下商家卖的,比较之下这家的看上去还不错,2.5盘位的便宜,3.5盘位的要贵不少,不过对个人来说,还是3.5的实用。还有一个卖准系统的,无CPU、内存、硬盘,要2500,似乎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达到和楼主的配置差不多性能的E5的价格,够买好几套楼主配置了,外送几年电费 ...

我之前已经说了“性能、功耗、价格,三选二。”
我只是在提醒他,我说的是E5 不是 E3。洋垃圾跟新产品比价毫无意义……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689926767
HP DL160 G6 2U服务器,(真12核24线程)XEON x5650*2,DDR3代-32G 256固态硬盘,GT640-4G高显存显卡

看看这个才4000 还不用折腾

网友:
A10 7800 可以考虑 最近打算将 5200+  的机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2647526898.7.TKuPp7&id=43689926767
HP DL160 G6 2U服 ...

呵呵,是挺便宜的。不过服务器噪音太大了,跟坐灰机一样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已经说了“性能、功耗、价格,三选二。”
我只是在提醒他,我说的是E5 不是 E3。洋垃圾跟新产品比 ...

呵呵,能满足需要就足够了。E5 12核价格降不到1K以内我基本是不会考虑的。再说,E5根本不能超频;就那一点渣频率,说白了,除了做Web服务器,别的一无是处。而高频的核没几个,价格也是天价,不可能入寻常百姓家。所以,能超频的1366比起神马E5E3E7,强不止一倍两倍。

话说回来,洋垃圾性价比摆着,再说性能也不错,毕竟是当年旗舰。根据一些信息,32nm的所有U,同频发热和功耗都差不多。22nm的也没好多少一点,反正单位的4770K一满载就97度。我觉得,不要去贬低洋垃圾,DIY的最大精神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实现最大的能力。我承认我以前走了不少弯路,买了不少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2647526898.7.TKuPp7&id=43689926767
HP DL160 G6 2U服 ...

其实就是喜欢R710这机器,比较经典嘛。

网友H:
我的是dell的 c1100 请问怎么超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能满足需要就足够了。E5 12核价格降不到1K以内我基本是不会考虑的。再说,E5根本不能超频;就那一 ...

首先说,我也玩洋垃圾,不是贬低的意思,物美价廉当然好,L5420 + G41给家里的老人用很不错,只是我觉的ES啦,超频啦,折腾玩很不错,真用在高可靠性要求的地方,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这些志强,当年也不能超频的,洋垃圾,折腾的厉害了,硬改啥的都上了,也就能超频了

8核心3.3G,10核心3.1G已经很牛了,考虑到架构的提升,跟你现在的双cpu8核跑3.3G比,恐怕还是有优势的。

当然价格是天价了,不过我倒是挺看好日后这些也变成洋垃圾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我也玩洋垃圾,不是贬低的意思,物美价廉当然好,L5420 + G41给家里的老人用很不错,只是我觉的E ...

呵呵,我之前的是P35+X5460,1.1V超3.5G,但是内存限制最高4G,不够用。所以才整的这个工作站,48G内存,12核24线程。刚才仔细测了一下功率:
VTT 1.27V 2U空载142W,1U空载101W,2U FPU满载332W,1U FPU满载192W,跑IntelBurnTest达到了惊人的367W,内存只插了1U 3条12G。
把VTT降到1.21V,空载每U降了5W,ALU,FPU满载差不多每U降8W左右。比我预期的要小太多了。

反正是这种多核的主频都不高,不超频慢如蜗牛。但是根据结果,反映出来Intel 32nm制程的不足,那就是静态功耗太高了。根据Intel官方文档,静态功耗约为TDP的20%左右——但其实应该跟电压关系更密切。空闲时该U超频后频率为2GHz,一个U功耗有40W,则基本上可以认为静态功耗高达30W。木办法。本来我还以为是桥和风扇之类的耗电,结果没想到是U。2个U=80W,内存可能5W不到,SSD有5W,电源效率80%,桥可能有5W左右,剩下一大堆风扇20W左右。所以木办法,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你们就使劲的折腾吧。电费看的我都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dell的 c1100 请问怎么超频

好超,先改VTT电压,再改PLL,再改桥的AJ35就可以了。

网友:
1366板子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上全都是图基

网友I:
话说lz能私信主板地址么?我在用单路x5650,正想组台双路跑渲染

网友D:
定了台R710,配置:E5630*2,16G内存,无硬盘,3650包邮,过几天到货。

网友J:
弄个V1230 凑合用就行了。。。兰州这不折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了台R710,配置:E5630*2,16G内存,无硬盘,3650包邮,过几天到货。

呵呵,小贵。四核的最多300一块,16G内存最多500,主板撑死800,电源机箱用得了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lz能私信主板地址么?我在用单路x5650,正想组台双路跑渲染

你直接搜HP DL160 G6主板就能看到一堆400+,500+的。都可以。
想超频的话,主板发给我,改好给你发回去。但是刚过完年,U价格还很高,建议不急的话先等等。再一个,你得买DDR3 RECC的条子了。比普通的UDIMM耗电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小贵。四核的最多300一块,16G内存最多500,主板撑死800,电源机箱用得了1600? ...

其实买别的牌子要便宜不少,这机器淘宝都这价,没办法,再说是干活用的,差不多就行了,买回来装黑群晖如果成功的话,性能赶得上两三万的群晖NAS,性价比还是大大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直接搜HP DL160 G6主板就能看到一堆400+,500+的。都可以。
想超频的话,主板发给我,改好给你发回去。 ...

主板的话我查了一下,基本上600+,估计是刚过完年.
然后X5650就不用多说了,完全被图吧炒火了,
我上年买只要350+,现在竟然要650+.
要观望一两个月再组
谢谢老司机带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板的话我查了一下,基本上600+,估计是刚过完年.
然后X5650就不用多说了,完全被图吧炒火了,
我上年买只要 ...

呵呵,双路功耗坑,做好心理准备。我12条4G RECC,2U超3.16G,GTS450,待机200W去了。那个集显太垃圾了,最高才1024*768。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弄个V1230 凑合用就行了。。。兰州这不折腾死

现在是1231v3

网友:
楼上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俺这小i3弄个256G SSD觉得很high

网友K(2015-04-13):
打算弄两台机器做分布式计算跑spark
兄弟们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算弄两台机器做分布式计算跑spark
兄弟们有什么建议吗?

上2011吧。1366架构比较老旧,L3性能不佳,功耗大。2011环路L3带宽上T,核心数量也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2011吧。1366架构比较老旧,L3性能不佳,功耗大。2011环路L3带宽上T,核心数量也多。 ...

价格如何?
预算250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价格如何?
预算2500 左右

2500那还是配1366吧。2011没那么便宜。

网友K:
引用 楼主:
2500那还是配1366吧。2011没那么便宜。

1366看起来功耗太大。。。
实在不行只能弄两台i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366看起来功耗太大。。。
实在不行只能弄两台i3了

那你弄两台I5吧。四核比双核四线程快一倍多。超线程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个东西。

服务器板有好处就是能上超便宜的RECC条子,稳定性就算I7+顶级DDR3也比不上。

网友:
冬天用刚刚取暖还能顺高性能运算运算,比电暖气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弄两台I5吧。四核比双核四线程快一倍多。超线程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个东西。

服务器板有好处就是能上超 ...

I5-4590一千来块钱
再加个两三百就能上E3了

网友K(2015-06-06):
现在想法变了,
想弄台双路2011,兄弟有推荐的吗?

网友(2015-07-06):
AMD 锆龙,24个框。

网友(2015-08-25):
你好,一个朋友是楼主崇拜者,但他没有bbs账号,委托我留言,他的QQ是519410650 ,请和他联系,他有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L(2015-10-13):
引用 网友K:
现在想法变了,
想弄台双路2011,兄弟有推荐的吗?

双路没意思,单路的3930K,上4.5g总没问题吧?

主板cpu价格不用4000吧?

速度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双路没意思,单路的3930K,上4.5g总没问题吧?

主板cpu价格不用4000吧?

图吧入手了一台机器
E5-2667 V2, X79主板,配上自己的SSD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双路是两个cpu的意思么?

双路是指两个cpu l两个cpu有各自的内存

网友:
想起以前巴顿2500超3200以上测试,主板电源模块自己DIY散热器,换芯片组散热,调内存参数,AGP总线参数。。。。现在对超频一根毛兴趣没有。只要求工作电脑必须非常稳定,不能蓝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服务器吧?
你的机器总内存多大?

可以上到144G 还是288G  忘了 ,现在上了24G  6条4G的
感觉用不了那么多,可能上服务器版的操作系统能用的多吧

网友N:
难以想象啊 一个cpu不如指甲盖大 供电又是1v左右 400w 就是400a电流 400a电流按说那么大个东西应该用超高速相机才能拍到又轻变红 由红到白的过程
一般说不眨眼应该上电直接爆掉 烟都不会很大的样子
很神奇
400a

网友:
3000多 编译程序用

网友:
这样多几台,冬天就不用开热空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难以想象啊 一个cpu不如指甲盖大 供电又是1v左右 400w 就是400a电流 400a电流按说那么大个东西应该用超高速 ...

cpu很少有超过200W的,液氮除外。。。

一般200W的cpu电压都超过1V,电流在200A左右。

不过cpu底下的电源和地都是几十根,所以平均也不大。

网友O(2017-09-22):
楼主你好。现在还能帮忙1366超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现在还能帮忙1366超频不?

老家伙扔了吧。超频到3.66G单核单线程连3.75G的ryzen都打不过,被远远甩开,除了RECC内存便宜,没有别的什么优势,功耗还大,6核待机把ryzen给超了几倍,满载也比3.75G的ryzen高不少。

至于改造,最近很少弄了,不好意思哈。你照着网上的文章就能改,但是注意做好主板供电模块的散热,否则小心boom

网友O:
引用 楼主:
老家伙扔了吧。超频到3.66G单核单线程连3.75G的ryzen都打不过,被远远甩开,除了RECC内存便宜,没有别的 ...

公司的电又不是我的电。而且是买的l5640的u,本来想2.2g主频够用了。结果24核心运行常用软件都觉得卡卡的,单核心不行,所以想超频。是不是只要改了aj35的电阻就能超?网上的我没看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公司的电又不是我的电。而且是买的l5640的u,本来想2.2g主频够用了。结果24核心运行常用软件都觉得卡卡的 ...

理论上是的,但是你最好留个跳线,要不然6.4的QPI是铁定开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莫大说R710非常安静,我也盘算着搞个二手的回来做存储,资料和影片越来越多,第三方自己的NAS系统不敢用 ...

放心吧,服务器还是挺吵的(尤其刚开机那一会儿),要静音,你买个dell的工作站好了,t7600,t5600之类的也很便宜,配e5 2670之类的双路cpu,不过功耗也挺高的。

网友:
这个拿来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的,但是你最好留个跳线,要不然6.4的QPI是铁定开不了机的

蓝绿圈是r49和r50    绿圈是 r115和r116     蓝圈是r68 r69     看起来篮圈是ak35,pcie的pll,蓝绿圈是aj35,qpi的pll。是不是应该拆掉r49,然后r50焊接一个10k电阻呢?
attachimg]387417

网友(2019-02-26):
引用 楼主:
没有加压,呵呵。在此不对比家用平台,只声明双路平台。771双路配FBD,12条内存功耗就60W以上。5100芯片 ...

12条内存,你这个是专用服务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了台R710,配置:E5630*2,16G内存,无硬盘,3650包邮,过几天到货。

有几个内存插槽呢

网友:
还想着以后要弄一台高性能的机器,单独放一个屋子里引线出来用。可是这耗电也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