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示波器来观测单片机中RS232发出的数据?

楼主(2015-03-08):
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有规律的乱码,想通过示波器来看下具体波形~~

网友:
首先示波器要接电源线,按下电源开关,楼下继续

网友:
把探头戳到TX,记得接地哦。楼下继续

网友A:
哎呀,检查一下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的波特率、数据位设置对不对再说么。

网友:
把另外的探头接到RX,然后轻轻接通单片机电源,让串口工作,此时,你可以通过你那可爱的示波器的荧屏观察那该死的波形,如果没有波形,楼下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呀,检查一下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的波特率、数据位设置对不对再说么。

怀疑LZ没有可靠接地。乱码嘛。

网友:
可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的干净程度是不是有杂波,然后看一下波特率。有条件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再看一下波形

网友:
第一个低电平是启始位,然后是数据第0位、第1位......
顺便看看最窄的电平的宽度,由这个宽度来计算实际的波特率。

网友:
这个貌似要逻辑分析仪吧,示波器看不到具体位的

网友:
TX发有规律的数据,比如0x55或0xaa,示波器捕捉后看脉宽算波特率,如果没有....楼下继续

网友:
现在很多示波器都带串口解码功能,或者可以用混合信号示波器,带逻辑分析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LZ没有可靠接地。乱码嘛。

有规律的乱码~怎样才能算是可靠接地?

网友:
你发了什么东西就乱码啊 你先看一下波特率是否一致 还有TXD RXD是否反接,其使用示波器是看不出什么的

网友:
有些示波器有协议解析功能 那种最方便 上次周立功的那种可以

网友:
选择下降沿单次触发,抓取波形分析

网友:
估计给我示波器,也是不会使用的,,,,,,,我只会使用逻辑仪

网友:
逻辑分析仪这个时候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规律的乱码~怎样才能算是可靠接地?

乱码中有没有存在一些正确的资料?

如有,则是两机之间波特率误差太大了。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有规律的乱码“--------------楼主是不是没选16进制显示?

网友:
按 auto 然后等待...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有规律的乱码“--------------楼主是不是没选16进制显示? ...

选择了,如果发果AA收到AB,如果发AB收A9,如发CB则收69,如果发CA收到6B~而且超级有规律

网友:
波特率不对

网友:
波特率换下

楼主:
两边波特率都是设的9600啊?现在我发现发送数据比如F0即1111 0000,收到的数据为1F即0001 1111,将它取反为1110 0000,这个取反以后的数的前七位与发送数据的后七位完全相同,试了好多别的数据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的接地线和电源地线和表棒的地线相通,我记得测不隔离电源时要小心,防止短路或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