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品电调的使用技巧, 高手可以忽略。

楼主(2015-03-08):
        分享一点心得给和我半个月前一样不知道的新人, 高手可以忽略。
        关于一般的商品电调,大家都知道是用周期为20ms, 高电平在1~2ms内变化的PWM波去控制, 而实质上, 电调里面的单片机真正关心的是那个1~2ms内变化的高电平,用这个来决定驱动电机的速度, 而并不关心整个PWM波的周期是不是20ms,
利用这个特点, 我们在保证高电平的时间的基础上,适当缩短低电平的时间,从而减少两次高电平之间的间隔(我目前PWM的周期是4ms), 这样的意义在于, 缩短两次设定电调驱动电机速度的时间,从而加快电机的响应速度。
小弟做的四轴可以飞起来,很大程度靠的就是这个技巧了。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最快支持到498khz 电调。 现在商业的遍地支持400k

网友:
上面错了。 是498hz 和 400hz。 不带k

网友A:
很好的经验,不知舵机可不可以这样,有空得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不知舵机可不可以这样,有空得试下。

不好说,因为舵机里面是模拟芯片, 电调里是单片机, 这种50Hz PWM波一开始就是给舵机设计的, 电调只是为了统一兼容这种信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说,因为舵机里面是模拟芯片, 电调里是单片机, 这种50Hz PWM波一开始就是给舵机设计的, 电调只是 ...

电调支持一调整速度约400HZ,理论上最大也不过500hz(有2ms脉冲宽度)。
模拟舵机只支持50HZ左右,超过会发烫烧毁(速度慢,超过50HZ会不停的反复调整,而进不了死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说,因为舵机里面是模拟芯片, 电调里是单片机, 这种50Hz PWM波一开始就是给舵机设计的, 电调只是 ...

刚试了下某9g舵机,在PPM周期>=10ms时比较正常,在5ms左右会有较大的抖动。
PPM周期可以>20ms,我试到80ms时也比较正常,当然,周期太长了对于控制来说也没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