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自己做的便携式USB耳放

楼主(2015-03-09):
首先先说的是:求不嫌弃,能帮我改改就更好了!我也是第一次做DAC,可能会有很多基础错误。不过低噪是一点也没有,最大声也听不出来

参考了@kunnsd大神的资源,

可以接电脑,也可以接安卓4.4以上的手机(不阉割USB声卡功能),苹果没试过,估计不行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这几天把PCB和程序也开源下

使用的是全套的TI方案,因为全部可以申请到!
USB接收用PCM2707,低端了点,所以预留了一组外部I2S接口,用74HC157切换内外部I2S。打算以后做个小板,用CM6631或者XMOS。
DAC用PCM1792(电路使用官方方案,控制方法使用软控模式),I/V用OPA2134(官方方案),HP用TPA6120A2(官方方案)。全套官方,自己听着还可以。
充电用BQ24072,
用了2个74LVC1G66数字开关来控制SWD接口是否打开,因为SWD的SCK和DIO接在USB_POWER的DM和DP上面。
用了个INA286来检测工作电流,
用TPS61087升压到12.8V,再用TPS7A4701稳压到12V。
用TPS63700反转到-12.8V,再用TPS7A3301稳压到-12V。
加了个STM32控制OLED和PCM1792.

板子有3个USB,1:USB1是接电脑和手机的,2:USB2是预留的,3:USB_POWER,有2种用途:1:充电,2:SWD接口(默认关闭,可以软件打开此功能)

大图:
最下面一行从左到右分别是:充电电流,耗电电流,电池电压(此时连接了充电器,因为BQ24072有DPPM功能,连接充电器后输出的电压会比电池电压高200MV)

赞一下,JLC板子真心不错

板子正面:焊的我眼冒金星

背面:预留了USB和I2S接口,背面布线估计有很大问题。

OLED面板:

(TPS61087)DC-DC升压到12.8V的噪声    4MV左右

(TPS7A4701)加了一级LDO稳压到12V   降到1.XMV的噪声

--------------------------------------------------------------------------------
(TPS63700)DC-DC  反转到-12.8V的噪声    8MV左右

(TPS7A3301)加了一级LDO稳压到-12V   降到2.XMV的噪声

先在用的还全部都是钽电容和MCLL。
想试试用其他电容会有什么效果。
有大神可否告知哪些电容换了会比较好?
-------------------------------------------------------
原理图中BQ24072有一个错误,原图是1脚直接连GND,正确的应该接一个10K电阻到GND,或者10K NTC到GND

网友A:
佩服!牛人自己做耳放,看到这么复杂,估计费用已经能买一个成品了,图片有个移动电源还是多功能充电器?这个不错,哪儿买点?

网友B:
真强,不知怎样申请芯片,成功率有多高呢

网友:
牛人自己做耳放,看到这么复杂

网友C:
不错啊,有成品么

网友D:
DCDC部分不需要屏蔽么??

网友:
动手做个完整的东西就是享受!

网友:
不错。 只是感觉铺地这么画出来麻烦了。

网友:
板子画的漂亮。后面的地层,模拟地不至于这么麻烦吧?

网友:
牛人,布线真漂亮

网友E:
声音怎么样,想搞个玩玩

网友F:
楼主什么型号手机啊

网友:
那个白色的监测电压电流的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牛人自己做耳放,看到这么复杂,估计费用已经能买一个成品了,图片有个移动电源还是多功能充电器?这 ...

是个电源,手电论坛有个商家做的DIY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强,不知怎样申请芯片,成功率有多高呢

我用学校邮箱的,收货地址也是学校,基本上都成功的,只是一个帐号经常申请的话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壳子很漂亮

壳子买的,11元一个,TB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有成品么

自己都懒得焊了,东西太多了,就做了1个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怎么样,想搞个玩玩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声音厚实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什么型号手机啊

13年末买的MX3,系统到现在还优化的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部分不需要屏蔽么??

这个。。。就没必要了吧。。。也没合适的罩子。。

网友H:
效果有PCM63好没, 好的话买个来听

网友:
3D图很漂亮,板子上那个红色开关看来也很不错

网友:
这是电子跟结构一起搞的  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效果有PCM63好没, 好的话买个来听

肯定没有的啊

网友I:
介绍下屏,和屏接件,求出处

网友:
做的不错,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H:
不明白哪个显示屏怎样固定到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介绍下屏,和屏接件,求出处

TB 关键词:0.96 OLED

网友:
这个不错啊!mark!楼主还有空板没有?

网友J:
焊的眼冒金星?有一块班子,和lz这个看起来原件密度差不多,。还有插件,手工一个人一天可以焊50块左右。
估计你没有做刚网吧。
有输出电阻,不合适做电池耳放,功率一半被它(输出电阻)吃了。
如果要便携电池供电,用单电源运放和OTL输出,2s或者3s电池供电才是上策。

网友:
很漂亮。钛合金已经遭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焊的眼冒金星?有一块班子,和lz这个看起来原件密度差不多,。还有插件,手工一个人一天可以焊50块左右。

确实没有钢网,就做个diy,没必要开个钢网吧。。1s升压  耗电600ma左右 ,也能接受…  用什么方式各有各的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哪个显示屏怎样固定到面板

神器502胶水…

网友:
什么时候做好,联系我,买一套

网友K:
用什么方式USB把音频信号送给DAC的?

网友:
面板阻焊全部去掉就变成土豪金了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钢网,就做个diy,没必要开个钢网吧。。1s升压  耗电600ma左右 ,也能接受…  用什么方式各有各 ...

钢网嘉力创50块。你一天的功夫不值50块?我是不是算的有点孤寒了。。。。。。
这么大电流, 对于耳放来说做甲类都绰绰有余了,何苦OCL。
当然LZ可能就是为了学习使用这个芯片, 另当别论,任性开宝马拉煤,谁也挡不住。哈,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钢网嘉力创50块。你一天的功夫不值50块?我是不是算的有点孤寒了。。。。。。
这么大电流, 对于耳放来说 ...

下次试试钢网。。。身边就1白光和1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什么方式USB把音频信号送给DAC的?

PCM2707接受USB数据然后输出I2S给DAC

网友:
楼主第三章图片中,耳放后面连接的是啥啊?  显示电压电流?

网友K:
引用 楼主:
PCM2707接受USB数据然后输出I2S给DAC

那手机要做一些设置把信号通过USB输出?

网友:
我还有几片PCM1794和TPA6120A2,改天按你的方案折腾下

网友:
做的真棒,成本不菲吧

网友L:
很美丽,请问推K701之类的耳机效果如何?

网友:
做的很漂亮,顶起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个电源,手电论坛有个商家做的DIY成品。

兄弟的数控电源看起来很不错啊,介绍下

网友:
你那边还有PCB及相关的电源IC吗?我也想整一套出来,顺便学习下STM32,QQ:二70070987,谢谢!

网友:
好东西,有空做一个

网友:
看了之后,默默关上网页,学习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的数控电源看起来很不错啊,介绍下

百度DP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手机要做一些设置把信号通过USB输出?

看手机吧   我的是插上就自动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美丽,请问推K701之类的耳机效果如何?

没有K701

网友N:
楼玉能发一下壳子的链接不?

网友:
赞啊,楼主板子布的真漂亮

网友(2015-05-05):
设计很是漂亮啊,AD还有装配功能,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时间也搞一下。

网友:
楼主很有设计感,拍照也不赖,赞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吗,想搞套玩玩

网友O:
做的很漂亮,不知成本多少?可以搞个套件出来玩玩..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个电源,手电论坛有个商家做的DIY成品。

什么成品?名字是什么呀?

网友P:
楼主,这个神器的东东,现在改进的如何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使用心得和呵呵资料??

楼主(2015-06-07):
引用 网友N:
楼玉能发一下壳子的链接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38ok2n3f01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成品?名字是什么呀?

http://stm32.sinaapp.com/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的很漂亮,不知成本多少?可以搞个套件出来玩玩..

成本就打板费,机械,阻容之类什么的,芯片基本上在TI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个神器的东东,现在改进的如何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使用心得和呵呵资料?? ...

做好之后就没改了,一直忙着做项目,没时间玩,平常就放在一边听歌用。。原理图不是在附件里面有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51.HXnzAb&id=40717418830&_u=738ok2n3f01

谢谢楼主!

网友Q:
引用 楼主:
做好之后就没改了,一直忙着做项目,没时间玩,平常就放在一边听歌用。。原理图不是在附件里面有麽 ...

挺好的,能分享一下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挺好的,能分享一下封装吗?

嗯,都在附件里面了

网友:
板子画得真不错啊...

网友:
做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5-07-23):
楼主大神,我自己也想做一个,能否开源SCH

楼主(2015-10-14):
引用 网友R:
以学生的名义申请,还是公司的名义呢?
以普通个人的名义能申请到芯片么? ...

学校啊…个人应该不行的吧…    成本费不高的…板子打样一次50…还有外壳、OLED、电池什么的…都蛮便宜的

网友(2016-01-23):
nice, 电源会有影响吧

网友:
这个耳放  楼主不开源全部资料 估计DIY不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AD还可以做钣金件的3D模型。。学习了

网友:
做的很不错~~~   音质怎样

网友:
能共享下封装吗~~谢谢   已经在楼下看到了~~~不麻烦啦  哈哈   也去学习下PCM2707

网友S:
lz 难道就是100mhz?  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 难道就是100mhz?  牛人

我不是100MHZ呀。。

网友(2018-04-20):
这个做得不错,有时间玩玩。

网友:
期待PCB和源程序。

网友:
看上去蛮高大上的。

网友(2018-09-13):
大兄弟,我这变有个TYPE-C HUB方案想加入耳放,有这意愿吗?有的话找你详谈下。

网友:
话说开源,不是应该有sch,pcb,bom,coder project,hex整份资料么?

网友:
强,一直想做但是没做到,老哥厉害了

网友(2019-03-26):
你好 我现在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玩 希望能够帮助我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