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超声波探头线引发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5-03-09):
一个设备,没有插超声波探头的时候,电路采集没有干扰,插上探头,立即多了很多干扰,超声信号频率5Mhz,引发的干扰和这个频率差不多。超声波探头线是同轴线,接头是欧度的同轴插头。

网友:
超声信号频率5Mhz。。。。。。。。。。。。。。。

楼主:
探伤用的 频率要高一些

网友:
设备放铝盒子里看一下,是外部干扰电路,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
探头有单独的地端吗?也不排除线的屏蔽不好,导致产生天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