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发的大型工业3D打印机打印的铸造模具照片(部分成果)

楼主(2015-03-09):
有研究工业大型3D打印机的可以一起探讨研究,模具进行过小量的二次打磨,目前正在开发专用的5轴加工中心,用来二次打磨

楼主:
塑料的了

网友A:
漂亮,这是打磨过的吧,机子照片也贴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这是打磨过的吧,机子照片也贴贴呢

用于铸造,需要小量的打磨,机器不能上照片!

网友:
这打印效果不错,上张机机图看一下呗

网友:
打印的啥材质

网友:
Picture is good than many words.

网友:
这是用什么材料打的?

网友B:
高端。 做模具用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 做模具用哇?

铸造模具用的

网友C:
能实用吗?
感觉太粗糙。
和模具产品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实用吗?
感觉太粗糙。
和模具产品没法比。

铸造用足够了,感觉粗糙的原因1是打磨是人工的,表面还没有喷漆处理,二是因为打印过程过于要求速度,这个纯粹是领导的决策失误,低速度打印是相对完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铸造用足够了,感觉粗糙的原因1是打磨是人工的,表面还没有喷漆处理,二是因为打印过程过于要求速度,这 ...

谢谢解答。

从成本考虑,3D打印会降低成本吗?

因为我看了一些3D打印的,从表面或外观看,有点粗糙啊。

网友:
不知道跟传统行业比有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对接模具厂的吗

网友:
最大打印尺寸多少?

网友D:
只要速度快,就一定会相对粗糙点的。俺最近也是在搞3D打印的研发

网友:
效果真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铸造用足够了,感觉粗糙的原因1是打磨是人工的,表面还没有喷漆处理,二是因为打印过程过于要求速度,这 ...

请教老郭,这个是用什么CPU搞的啊,还是CPU+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

从成本考虑,3D打印会降低成本吗?

模具成本= 效率 + 原材料 + 耐用度   这样算的话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速度快,就一定会相对粗糙点的。俺最近也是在搞3D打印的研发

你做到多大了,公司行为还是个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郭,这个是用什么CPU搞的啊,还是CPU+FPGA?

老郭不算老吧,老郭才35虚岁,81的,呵呵,老郭实话说,这个是记忆FPGA的运动控制系统,PC程序的

网友:
能打印金属材料不

楼主:
对金属是不能的,金属粉末的成本据说在W元

网友F:
没有打印机的的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打印机的的样子吗?

打印机的样子暂时不能公开,等公司网站更新完成后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机的样子暂时不能公开,等公司网站更新完成后上传

那最大打印尺寸是多大?最大打印层高多少?XY轴的分辨率 喷嘴的直径?

网友:
应该是最小层高

楼主:
最大打印尺寸 5000mm*5000mm*5000 喷口直径是根据机器大型决定的,太小的喷口放在我们最大型号的打印机上,没有效率,我们最小的机器是1500mm*1500mm*1000mm,根据实际需求选装喷嘴,同时我们不用丝材,用塑料颗粒(这个是专利的),层高最小支持到0.1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做到多大了,公司行为还是个人的

没你的大,我们这个行程是20多cm的,z轴大一点。不过也是桌面型的。是公司的,并非个人。
我擦,你们的工业打印机好大的行程啊。都是米为单位的。用的软件是自己研发的还是拿开源的修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你的大,我们这个行程是20多cm的,z轴大一点。不过也是桌面型的。是公司的,并非个人。 ...

桌面级别的好弄,我们这个全闭环控制的,桌面机研发应该转不到太多的钱!,软件都是自己的!

网友:
感觉好大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大打印尺寸 5000mm*5000mm*5000 喷口直径是根据机器大型决定的,太小的喷口放在我们最大型号的打印机上 ...

从打印尺寸看真是够大的,估计喷嘴应该也不能太小,如果层高是0.1,必须要保证对出丝和回抽的完整控制,不然表面会很粗糙吧

网友:
确实不错!能打的最薄厚度是多少?图片上都是一些较原的东西。

网友:
牛逼得不得了啊

网友:
打印后是否再倒铁水到里面去冷却后就成了一个可以用于生产的模具这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打印尺寸 5000mm*5000mm*5000 喷口直径是根据机器大型决定的,太小的喷口放在我们最大型号的打印机上 ...

确实够大的

网友:
够大够牛逼!

网友:
大型打印机

网友G:
好大啊   涨见识了

这个3D打印机市值多少?

网友H:
看上去应该是塑料粉末激光打印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应该是塑料粉末激光打印的机子

FDM工艺,非激光SL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打印尺寸看真是够大的,估计喷嘴应该也不能太小,如果层高是0.1,必须要保证对出丝和回抽的完整控制, ...

不能把开源机的想法用到这个上面,挤出机的设计决定了这个回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大啊   涨见识了

这个3D打印机市值多少?

1.5立方米的市场价值200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把开源机的想法用到这个上面,挤出机的设计决定了这个回丝问题!

那我就等着见打印机真容了

网友:
打印机我见过液体固化的,塑料丝的,粉末的,你这个颗粒的如何实现还真是要等看过后才知道

网友:
牛叉的样子

网友I:
能自动换喷嘴的?够牛逼,那速度也够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自动换喷嘴的?够牛逼,那速度也够快呀

不能自动换喷嘴,喷嘴和挤出机是一定范围的匹配,需要的时候,有可能需要换挤出机的

网友:
挺惊喜的啊

网友J:
很给力呀,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给力呀,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呢

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的呢?

个人行为

楼主:
如果需要项目合作可以联系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