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搞定TAS1020款芯片的异步传输模式吗?

楼主(2015-03-09):
USB1.1的,比较老的芯片了,可以配置为USB异步模式。

对USB没啥了解,有没有高手可以搞定不?目前这个芯片做的方案最便宜了。

网友:
STM32更便宜。

网友A:
旧版QB9就是用TAS1020,也是最早做到usb的异步的方案,不过还是用usb1.0标准,新版QB9已经改用xmos了,目前还是用xmos做usb异步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QB9就是用TAS1020,也是最早做到usb的异步的方案,不过还是用usb1.0标准,新版QB9已经改用xmos了,目前 ...

用xmos一个是成本 ,另一个是技术,在业余条件下搞不定啊。

网友B:
最简单的异步是CP2114了吧,只是这芯片是固定48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异步是CP2114了吧,只是这芯片是固定48KHz的

国产芯片啊。性能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芯片啊。性能你懂得。

不是国产的啊,是Silicon Labs的
我是在这个里面看到的

网友C:
我几年前玩过这个芯片, 只改了一下官方的例子, 外面加了个codec 能出声, 这个芯片软件的框架还是比较绕的。 他有一部分USB协议处理的代码是固化的,要两边跳转。
还有这个芯片好像很容易坏, 调试的时候就坏了好几块。 后来做好了听着听着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几年前玩过这个芯片, 只改了一下官方的例子, 外面加了个codec 能出声, 这个芯片软件的框架还是比较绕 ...

哦。你用的什么模式? 默认的模式听说效果与PCM2702之流差不多,没啥意思。

能用到异步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