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个温度控制参数整定示意图

楼主(2015-03-09):
   最近不忙,秀一张温度控制的参数整定波形,如附件所示,先只取负反馈FdK(纯比例,PreK近似为零),得到振荡波形后再手工计算得到预测周期PreK,然后得到近似理想的控制波形,如附图,这样可以避免凭经验整定盲目和费时长的缺点!

网友A:
波形,是利用串口将温度值上送到PC,再用EXCEL生成曲线吗?
楼主,请教:
1、是不是开始只调D值,将P值设为0
2、后面再调P值吗?是这样两个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利用串口将温度值上送到PC,再用EXCEL生成曲线吗?
楼主,请教:
1、是不是开始只调D值,将P值设为 ...

  是串口送PC,软件自己DIY的,先给比例,差的不离谱的话再加上其它的都能调过来,我附件两套图,一套比例偏小,一套刚好(临界振荡),计算出来的参数得到的控制波形都还可以,当然理论上是临界振荡下得到的整定参数最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串口送PC,软件自己DIY的,先给比例,差的不离谱的话再加上其它的都能调过来,我附件两套图,一套比 ...

简单地说,就是先P值,观察波形,调整P值到临界点,再调ID值,对吗?

这样搞一次,时间很长啊,要不停的观察不同的P值下面的波形啊?那搞完整个PID,怎么的也得测上3-5次,一次小半个小时,基本上一天就耗费在这个PID整定上面了吧;

网友:
一天能整定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B:
得到振荡波形后再手工计算得到预测周期PreK

请问楼主是怎么计算的呢?有相应的计算公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到振荡波形后再手工计算得到预测周期PreK

请问楼主是怎么计算的呢?有相应的计算公式么 ...

应该可以从附图上猜出来的,图上有标尺,稍微量一下就猜到了,应该比找茬好找一些!

网友C:
预测算法,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测算法,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其实就是负反馈,不过纯粹的负反馈通常由于系统延时的原因效果不好,于是就在反馈中加入预测,反馈一段时间之后的输出,当反馈强度和预测的时长都合适时,控制达到最佳效果。大多场合,线形预测就够用了,当然也有些场合需要用到非线性预测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带预测的负反馈控制从一阶到高阶,有无穷多项,当只有三项时,形式上与增量式PID一致,只是两者对控制本身的理解不同。一个是频域的,一个是时域的,个人看法是带预测的负反馈比PID控制更接近对于反馈控制的本质的理解!

网友D:
LZ的意思是图解法测算控制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意思是图解法测算控制周期?

应该不是控制周期,我是指上面提到的预测时长或是预测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控制周期,我是指上面提到的预测时长或是预测周期。

啥叫预测周期?对于位置式PID中能起预测作用的只有微分,难道你的微分运算时间和PI运算周期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叫预测周期?对于位置式PID中能起预测作用的只有微分,难道你的微分运算时间和PI运算周期还不一样? ...

  增量式PID计算公式和系数如附图所示,对比一下,预测式负反馈控制的公式为:

   DeltaPn=FdK * en+FdK * PreK * ( en - e(n-1) )+ FdK * PreK * PreKv * ( en+ e(n-2) -2 * e(n-1) )   ------------(1)

其中FdK为负反馈强度,PreK为预测时长,PreKv为预测非线性补偿,而附图的公式为

   DeltaPn=Ki * en+Kc * ( en - e(n-1) )+ Kd * ( en+ e(n-2) -2 * e(n-1) )   --------------(2)

两者在形式上差不多,但物理解释不同(分别从时域和频域的角度),其实有Ki=FdK,Ti=PreK,Td=PreKv(Ts等于1时)!

网友D:
看来LZ的自动控制理论是很扎实了,从增量式PID的公式中看,KI的项的确是有预测的功能了

网友:
楼主 在温控方面颇有经验

网友:
想看下楼主的自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LZ的自动控制理论是很扎实了,从增量式PID的公式中看,KI的项的确是有预测的功能了 ...

   你想反了,恰巧是我自动化理论学的差,搞不定零点极点那一套理论才会想到带预测的负反馈控制上来,有时候要论发现新问题新观点,往往内行不如外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想反了,恰巧是我自动化理论学的差,搞不定零点极点那一套理论才会想到带预测的负反馈控制上来,有 ...

我也想学习自整定,还请LZ讲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学习自整定,还请LZ讲解下

   在系统的额定状态调节反馈强度到临界振荡,之后如果系统实际运行时和额定状态相差不是太远,先只给反馈强度,系统通常是振荡的,想法得到振荡周期,在计算得到预测时长就好了。如果系统运行的状态范围很广,那还要先识别当前状态,修改反馈强度到临界振荡附近,再计算预测时长,当然要求更高的时候还要加入非线性补偿的计算和评估(实际情况总是非线性的,单其造成的影像通常可忽略),总之是比较麻烦的,我也只是有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在软件上仿真测试,仅供参考吧!

网友E(2015-04-08):
引用 楼主:
在系统的额定状态调节反馈强度到临界振荡,之后如果系统实际运行时和额定状态相差不是太远,先只给反 ...

楼主有没有搞过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搞过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

没有,都是自己闲的时候随便瞎想的,请勿见笑!

网友:
楼主的调试软件不知道怎么使用,哪里有下载?顺便问下,怎么联系楼主!

网友F:
这是实际控制的曲经,还是用你仿真软件测试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实际控制的曲经,还是用你仿真软件测试的曲线?

实际的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不是仿真出来的!

网友G(2015-07-06):
楼主,有没有想过出PID方面的书籍或套件,让想用PID的人能更快的明白和掌握?我想学PID,看了楼主的软件,参数太多都不知道怎么样使用。呵呵呵。太笨了。还有楼主软件上的不同的PID,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并说明适合使用的场合吗?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想过出PID方面的书籍或套件,让想用PID的人能更快的明白和掌握?我想学PID,看了楼主的软件, ...

业余时间随便写的东东,没那么多时间耗在上面,请见谅,软件已经内附简单的说明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现在仿真软件最新版本是那个?

网友:
如果使用PID做压力控制,请问使用那种模式比较适合?

网友(2018-03-06):
引用 楼主:
增量式PID计算公式和系数如附图所示,对比一下,预测式负反馈控制的公式为:

   DeltaPn=FdK * en+Fd ...

楼主你这个 “预测式负反馈控制”  是自己的理论还是 书中的理论?
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来LZ的自动控制理论是很扎实了,从增量式PID的公式中看,KI的项的确是有预测的功能了 ...

ki 是滞后环节 ,kd 是超前环节,kd才是具有预测功能的,这个是自控书上说的。
可以看他们的奈奎斯特(极坐标)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i 是滞后环节 ,kd 是超前环节,kd才是具有预测功能的,这个是自控书上说的。
可以看他们的奈奎斯特(极 ...

这个是相对的,KD是微分,相对于现在是预测,而现在相对于滞后的积分也是预测,预测式反馈是以积分项作为基础的,不同于增量式PID,所以理解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