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IO读数据时电压问题

楼主(2015-03-09):
问题描述:C8051F310的IO兼容5V,在板子上MCU由3.3V供电,传感器是5V供电,请问现在单片机能读取传感器输出的数据么?
PS: 传感器是输出数字信号的,单总线,DHT11

网友:
你就不能把问题说的清楚一点么?传感器出来的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可以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