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零件安装出现的平面差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09):
最近基本都在做机械结构的设计
碰到很多问题 希望和各位前辈多交流
先看图

轴承座是标准件,电机支架是卖家的尺寸,现在的问题是,电机支架端 轴到面的距离>轴承座轴到面的距离
间隙 5.7mm

如果选用另一款紧凑一点轴承座的话,间隙有11mm

我的解决办法:
1、对于间隙5.7mm ,是否可以让卖电机支架的卖家,把支架上的安装孔整体做成长条形的孔,当然,图纸我可以来画好
2、购买1mm的垫圈 并用几个垫圈叠加起来,补偿间隙

网友A:
用铝合金做一个和轴承座一样大的垫片吧,垫圈垫高5.7mm完全受不了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铝合金做一个和轴承座一样大的垫片吧,垫圈垫高5.7mm完全受不了力的。

谢谢版主大哥
问题是5.7mm这种尺寸做出来是不是比较贵啊?目测要磨一下的

网友B:
建议你采取方案1。
或者直接电机座回来再加工,或者直接加工电机座

网友:
或者你换联轴器。
用那种十字滑槽的

网友:
淘宝上有出这样的二手拆机件的吧,差一点就再垫,多一点就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采取方案1。
或者直接电机座回来再加工,或者直接加工电机座

昨天系统维护,没法回复
谢谢你的十字滑槽联轴器建议,确实能容许较大的轴向偏差,就是贵了一些

网友:
你的两个方案都不太好。
应该在底板上焊三个铁块,然后在铣床上加工,让第二个和第三个铁块的高度比第一个高5.7,做加工的人能明白的意图,这也是比较规矩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方案都不太好。
应该在底板上焊三个铁块,然后在铣床上加工,让第二个和第三个铁块的高度比第一个 ...

支持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方案都不太好。
应该在底板上焊三个铁块,然后在铣床上加工,让第二个和第三个铁块的高度比第一个 ...

加工都是网上找的店家做的,我先问问店家能不能做
你说的办法确实好,安装的时候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都是网上找的店家做的,我先问问店家能不能做
你说的办法确实好,安装的时候比较保险 ...

做机械加工的都应该能做的 要是店家说不能做 那你就不应该在他那里加工。

网友D:
把第一个安装面铣低5.7mm,就省的在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第一个安装面铣低5.7mm,就省的在焊接了。

大哥这个办法真心不错
因为电机是传递扭矩的,所以即使底板变薄了也不怎么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