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一个电压表的中发现24V的直流继电器为什么不用5V?

楼主(2015-03-09):
今天拆了一个电压监视表,有485通信和继电器上下限输出的,其中发现几个问题,讨论下:
1、电源用的开关电源输出直流24v,5v,24V和5V其中地隔离,但是继电器采用24V的,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5v的呢?难道是24V的电流小吗?
2、485电源供电用稳压二极管24转5v的,地用的是24V的地,这样做隔离稳定吗?和用隔离模块有区别吗?还有24V用稳压二极管转稳定吗?

网友:
继电器吸放有干扰。避免影响5v电路。

24V和5V都地隔离了,485放到24V,当然也是为了和5V电路隔离了。这样还省钱。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好~

网友A:
5v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不稳定   还有就是带的动的功率大
485远距离通信一般都隔离 而且加避雷

网友:
5v没有24v稳定

网友:
驱动24伏用高压小电流管,5伏的就可能要低压大电流。
假设驱动管子导ce压降0.7v,管子几乎消耗14%功率。
况且继电器实际得到电压只有4.3v。
如果是24v,管子消耗不到3%功率。
以上指的是继电器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不稳定   还有就是带的动的功率大
485远距离通信一般都隔离 而且加避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不稳定   还有就是带的动的功率大
485远距离通信一般都隔离 而且加避雷

谢谢,提醒避雷的工作,一般用TVS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
很多电路的5V是直接用线性稳压IC的,如果用5V继电器,将会使稳压电路功耗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