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这个MCP4822双路DAC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15-03-09):
如下图,4822两路DAC电路的结构是否合理,没搞过DAC,现在在做板子准备打样
(红色方框内的电路结构已采用,但元件参数未计算),运放采用MCP6004.

网友A:
你想做什么用?感觉是为了做横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什么用?感觉是为了做横流源?

4-20ma模拟量输出

网友:
输出电流=vo/67

网友(2017-10-20):
楼主的这个图可以用了吗?这几天也在折腾这个4-20mA输出,坛友推荐的也是这个芯片,楼主这个要是验证过,给说说,多谢了!

网友:
可以使用adum1250隔离i2c

网友:
RD11 上端最好采用15V电源,5V电压太低。

网友(2022-08-15):
5V电压驱动运放,最大输出20ma,带载能力只有5/0.02=250R,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