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全新MACBOOK

楼主(2015-03-10):
终于又有当年买小黑的那种冲动了!

网友:
买买买(图看不了)

网友:
好久没见到猫哥发帖了!

楼主:
图已更新,手机发图不靠谱

网友:
一个加强版带键盘的ipad。。。。

网友A:
不能装windows,性能也不够,没法用来做开发,不然就买一台了

只能用来上网娱乐就太浪费了。

现在手头上的Acer跟老牛一样,慢得不行了

网友:
很担心这处理器。
另外只有一个接口了?不是要买一堆的USB3扩展配件?

网友:
很不错,
价格忒贵了

网友:
一真都是大爱。做工上,小黑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不错啊!
但是看Core M 1.1G,虽说是第5代,但是恐怕性能不行,感觉最多归为以前的Macbook air。

楼主:
5合1的接口坑了点,但是不要用电工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了,不用接那么多调试器。开发工作还是台式机最胜任。

这个本本最大的好处就是装逼,一点都不浪费。

网友:
外观不错 但是价格更不错啊  接口太少了

网友:
就怕U的性能跟不上啊,ipad加个键盘似乎性价比更高,反正也是娱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装windows,性能也不够,没法用来做开发,不然就买一台了

只能用来上网娱乐就太浪费了。

可以装Windows,另外搭载的CPU分别是Core M-5Y70和Core M-5Y71,是Intel最新的14nm工艺,性能接近i5 4200U和i3 4000M,但是功耗只有5W。

网友:
贵,不实用,就是一玩具,不如买iPad

网友B:
真的用得惯么?我哥们去年买了个苹果笔记本,因为公司报销大头所以才买。
但是一年多就从来没看他用过,平时干活都是用T420还是T430,都说用不惯苹果,虽然做工的确很薄很好。

网友:
的确很流弊,,,
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
价格很土豪啊

网友:
有钱人就是任性

网友:
没有雷电接口,还是pro比较实在。

网友:
mac系统没有那么不堪,正常的办公和生活的体验是相当的好了。

网友C:
既无风扇又是SSD,不知为何措辞叫运行时“几乎”无噪声。。。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以很好的锻炼年轻人的耐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 ...

你们是这个地球的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这个地球的不

看看显卡配置,,,画图看不了3D模型!!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这个地球的不

没错,我就是超级赛亚人~~~~~~~~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无风扇又是SSD,不知为何措辞叫运行时“几乎”无噪声。。。

键盘敲击声 & 喇叭声音 & 开关电源产生的声音。

网友:
老款md224依然用得刚刚的,顺手好用,使用频率忒高,包括上网视频keil,autocad啥的,不玩游戏。

13年1月7k买的,淘宝上居然还能卖3.5到4k

我记得不是1300美金嘛,怎么人民币高那么多。

网友:
土豪的上网本,买不起,只能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真的用得惯么?我哥们去年买了个苹果笔记本,因为公司报销大头所以才买。
但是一年多就从来没看他用过,平 ...

他为什么不装个win7.
苹果用来搞互联网应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真心是不合适电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 ...

不知道你画图的时候会不会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画图的时候会不会卡,

一般打开原理图的话没事儿,但是打开pcb就得费点劲了,有时候打开十来次才能进去!!进去后每画一根线就保存一下~~~
调STM32和安卓上位机的时候就两个软件开开关关的~~~不能同时开,同时开就没法儿干活了!!

网友:
关键是没钱!

网友:
东西挺好,价格也很好么~~~

网友:
说说和普通笔记本比有啥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性能在i3和i5之间,算不错了。

那是超低电压的i3/i5。

Core M-5Y70的CineBench R11.5多核跑分2.48
作为对比台式机的G1820的CineBench R11.5多核跑分2.4

这货也就是比桌面赛扬稍强,还敌不过桌面奔腾。

网友:
MacBook 可以 安装 Windows 呀 ,并且自带 系统驱动,也可以双系统呀! 除了 USB口比较少以外 其他还好的。
我用 MD760B 感觉蛮好的

网友:
真的很赞,努力赚钱,买买买

网友:
要买也要买15寸的 ,12寸小了点

网友:
土豪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
娱乐用的。。。。。干活不适用。

网友:
正把手头的AIR改装下干活用。。。。新的这个,貌似装逼的那个水果LOGO不发光了啊。。。

网友:
边框跑马,还不如XPS

网友:
东西好,价格也好啊

网友:
轻巧易用  看看邮件 写写文档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为什么不装个win7.
苹果用来搞互联网应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真心是不合适电工。 ...

因为也是搞电子的,所以觉得苹果笔记本用不习惯,不能比较“粗旷”地使用

网友:
最喜欢的还是它的重量。

网友:
除了重量,还是pro更合适啊,一样的价,U更强,接口更全

网友:
还可以。。。 不过价格 比 AIR 贵。。。。。

网友:
非常喜欢,那么轻薄,出差太方便了,看了价格,摸摸口袋,还是算了

网友I:
推荐大家用surface pro3,非常轻薄,现在干活用台式机,其它都是surface,那台x230基本闲置不用,最受不了的就是x230屏的显示效果,可视角,分辨率,对比度都差

网友:
SONY的笔记本部门倒闭前的最后力作
Pro11 Pro13
虽然pro11比新12寸略小,但是重量也略低
厚度倒是厚了0.1mm,但是换来的是更多的接口
而且别忘了pro11是2013年代的机器
时隔两年
苹果终于把小于1kg,小于15mm的笔记本实用化了
SONY还是一如既往地乱点科技树
在外部条件还没跟上的情况下力推超时代的产品
然后等外部条件成熟了
VAIO已经被SONY卖了

网友:
U盘怎么搞?你要搞个C转U盘,电源线。。。。。。。。。。。。

网友:
相比之下,DELL的新XPS13便宜量又足,缺银子的可以考虑海外代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我就是超级赛亚人~~~~~~~~哈哈哈~~

同类………………

网友:
现在在用的是yoga3跟这货差不多,说下这类超极本的感觉
usb口不够用,yoga3是三个 (包括电源接口)
处理器性能稍微不够用,娱乐看看电影是可以的,游戏就玩玩休闲游戏吧
大分辨率小尺寸屏幕用起来很难受(windows系统)。。。。
轻,薄,太轻了,太薄了,出门带着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 ...

哈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网友:
1.2G CPU 能用吗

网友J:
一直都比较喜欢苹果的本子,就是不喜欢它的系统。

网友:
东东不错!适合苹果系列的产品应用,土豪的首选!

网友:
联想YOGA3 PRO也是用的CORE M 5Y70,http://www.evolife.cn/html/2014/79324.html

网友:
说点个人的使用心得,以供参考。
用 PD9装了个虚拟xp跑起来杠杠的,之前没搞对,用起来也是觉得不习惯。
两个系统切换真的很方便。xp或者win7就是在OS X下运行的一个软件而已。
一般常用的开发软件,如iar,电子protel,结构cad proe都装了没问题,一般使用都没问题。
当然如果对工具有特别专业级得要求就不知道了。

最关键是省心,真正让那些狗屎国产软件无影无踪。

在OS X下,netina显示器看起来超级舒服。但是xp不支持。
另外,mac键盘没有左右键,所以在xp下习惯用右键操作的可能不太习惯。
不过用鼠标操作没问题,主要是用上了mac后,鼠标都放一边吃灰去了。

作为以创新为工作目标的工程师,如果条件允许真的不应该排斥,而应该去学习。
电脑发展到今天,个人觉得是苹果让它真正成为每个人都会用的日常工具,而不是以前win时代需要一定培训后才能上手的专业工具。我两岁半的宝宝看我操作了几次(没有专门教),自己都会去打开拍照软件排照,打开pptv看电影了。
在win时代,会装电脑,会装系统得人牛逼哄哄的,是多少妹妹崇拜的偶像,但是苹果出来后,这些都改变了,苹果的time machine让你想回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只要准备好足够容量的硬盘就可以,并且操作相当简单。

网友:
我还是很难接受金属外壳的手感,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一般打开原理图的话没事儿,但是打开pcb就得费点劲了,有时候打开十来次才能进去!!进去后每画一根线就 ...

自己整块SSD,加个内存不得了。还给公司的时候再拆下来。PS:换那电脑,我早扔一边不用了。现在我就一台老工作站被我扔上面了——太重,关键是有了更轻便的平板取代它。
我现在的新工作站:E5649 @ 3.16G x2,48G内存,GTS450显卡,400G SSD 可是开机待机功耗200W,顶不住,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装windows,性能也不够,没法用来做开发,不然就买一台了

只能用来上网娱乐就太浪费了。

有双系统插件,可以装WIN7等 公司LD买了一个,装WIN7,切换很顺畅,用4个手指划一下触控板就切换过去了

网友:
在大中国区,由于人民的收入普提高,追求高质量的物质成为潮流

网友:
很不错,
价格也不是很贵,只是屏有点小,用惯14.1的,还是有点不习惯!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 ...

你这种配置是我6年前用过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推荐大家用surface pro3,非常轻薄,现在干活用台式机,其它都是surface,那台x230基本闲置不用,最受不了 ...

我也是用surface pro3, 不过旧那台笔记本联想sl410有时也用,有些东西懒得装到surface pro3上,我的surface pro3只有128G。
现在我的surface pro3用上了win10,虽然win10是测试版,但是用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种配置是我6年前用过的配置

是吧,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等电脑跟上我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自己整块SSD,加个内存不得了。还给公司的时候再拆下来。PS:换那电脑,我早扔一边不用了。现在我就一台 ...

靠,,,E5,,,450,,,,200W,,,,这数据~~~~赶紧弄完手里的项目就撤退了~~~

网友:
楼上都是有钱人!!

网友:
除了那个集电源、USB、Mini DisplayPort、HDMI和VGA一起的要你钱3000端口以外都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一直都比较喜欢苹果的本子,就是不喜欢它的系统。

我就是air+win,没有osx,硬件稳定好使,只需维护1套系统。

新款macbook的电源不知道还有没有磁吸接头,用过的人都知道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就是air+win,没有osx,硬件稳定好使,只需维护1套系统。

新款macbook的电源不知道还有没有磁吸接头 ...

只有一个接口USB-C
应该不是磁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只有一个接口USB-C
应该不是磁吸了。

usb-c接出来,再用磁吸接头,也还算能接受吧,然而b格降1档。

网友:
写代码看资料 累眼 还是台式大坪舒服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看看显卡配置,,,画图看不了3D模型!!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看看按公司配置的

网友:
一生水果黑,抵制水果装B品。

非常期待8寸corem板,400G重量,4G-8G内存,256G SSD,hdmi接口,扩展坞,家里与公司配个34寸屏,无线键鼠。
可惜现在的corem平板都是10寸以上的,太大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 ...

建议是不是喷点水雾进去,美名曰:加快冷却能力,增加电脑性能

网友:
不知道一个USB TypeC 怎么同时接设备和充电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有点消受不起!!!!看看我们公司给我配的高大上的电脑!!!画图、STM32程序、eclipse都用它!!可 ...

你这电脑差了点,这是在折腾生命啊,建议还是自己配电脑,不指望公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看按公司配置的

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P:
建议是不是喷点水雾进去,美名曰:加快冷却能力,增加电脑性能

?????????再凑合几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电脑差了点,这是在折腾生命啊,建议还是自己配电脑,不指望公司的了 ...

在凑合几天就离开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再凑合几天吧~~

原来几天后就走了,没啥了,现在天气比较潮,喷喷水汽更潮,把电脑给湿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P:
原来几天后就走了,没啥了,现在天气比较潮,喷喷水汽更潮,把电脑给湿坏 ...

是啊~~~如果你们头给你这配置用半年,你心里会怎么想???哎,,,这几天手上的项目就完成了~~~

网友:
cpu还是intel 的,,,还以为是logo打A十几神马滴...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是啊~~~如果你们头给你这配置用半年,你心里会怎么想???哎,,,这几天手上的项 ...

理由很简单,安装完安卓虚拟机后,设置1GB内存,然后干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P:
理由很简单,安装完安卓虚拟机后,设置1GB内存,然后干等~~~~~~~

是啊~~~每次打开软件到可以开工,,一刻钟都差不多没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是啊~~~每次打开软件到可以开工,,一刻钟都差不多没了!!

难道公司没催过你赶项目吗?
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每次有人催我要什么什么的,我都会说,等等,等我把这个关了,才能打开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难道公司没催过你赶项目吗?
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每次有人催我要什么什么的,我都会说,等等,等我把这 ...

有的~~~~

网友:
COREM可以无风扇这点太赞了,其它品牌陆陆续续会有经薄本出来的

网友:
CPU太弱了,有钱人的备用机

网友:
256G SSD很不爽,512G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推荐大家用surface pro3,非常轻薄,现在干活用台式机,其它都是surface,那台x230基本闲置不用,最受不了 ...

和win7下能用的软件兼容性如何

网友:
那个接口太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