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arm-linux-gcc4.4.3对Linux发行版的内核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03-10):
想在蓝点Linux下使用arm-linux-gcc4.4.3来编译U-Boot,
蓝点内核是2.2的,不知行不行。请教各位。不知arm-linux-gcc对系统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对应的内核有对应的编译器版本。
要不编译的时候各种bug。。。
不过可以试试,新编译器可能向下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内核有对应的编译器版本。
要不编译的时候各种bug。。。
不过可以试试,新编译器可能向下兼容的 ...

明白,谢谢回答,晚上试试。

网友B:
有些交叉编译器在制作时限制了使用的最低内核版本,不要比这个版本低就可以了。
root@ubuntu:~/Downloads/linux-2.6.30.4# file /opt/FriendlyARM/4.4.3/arm-none-linux-gnueabi/lib/libc-2.9.so
/opt/FriendlyARM/4.4.3/arm-none-linux-gnueabi/lib/libc-2.9.so: ELF 32-bit LSB shared object, ARM,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for GNU/Linux 2.6.32, not stripped

root@ubuntu:~/Downloads/linux-2.6.30.4#
file /opt/EmbedSky/4.3.3/arm-none-linux-gnueabi/libc/armv4t/usr/lib/libc-2.8.so
/opt/EmbedSky/4.3.3/arm-none-linux-gnueabi/libc/armv4t/usr/lib/libc-2.8.so: ELF 32-bit LSB shared object, ARM,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for GNU/Linux 2.6.14, not stripp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交叉编译器在制作时限制了使用的最低内核版本,不要比这个版本低就可以了。
root@ubuntu:~/Downloads/l ...

这个最低kernel版本是对目标机的最低要求,貌似和宿主机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C:
楼主从哪里找来的kernel版本为2.2的linux发行版,能否提供一个下载链接?本人对linux发行版有收藏癖。

网友:
还收藏有2.2内核版的啊,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从哪里找来的kernel版本为2.2的linux发行版,能否提供一个下载链接?本人对linux发行版有收藏癖。 ...

网上有这个下载。可用的。
http://u.115.com/file/eh1x6zfh#

蓝点光盘我手里也有一张,还有红帽6.0内核好像也是2.2的,手里也有一张。。还有什么中软的。红旗桌面3.0不知是什么内核版本。
以前玩电脑时买的。

网友:
2.2的内核十几年前的了吧

网友:
蓝点Linux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还用这么老的版本?

网友:
和内核版本无关。但是和glibc版本是有关的。老内核的Linux相对glibc版本比较老,可能用不了

网友:
现在都是3以上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低kernel版本是对目标机的最低要求,貌似和宿主机没什么关系吧。

看帖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