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升阳的MS3B芯片是买的还是自己定做的,或者是打...

楼主(2015-03-10):
拆了一个金升阳的电源模块,9~36V输入。5V2A输出的。
拆掉外壳后体积很小。
MOS管是用的FDD86102
里面有个主芯片(8脚小封装的),上面只有四个字“MS3B”。百度了也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这个是不是金升阳自己做的片子,还是说它打磨了再印的自己的字。

上午收到了凌力尔特寄来的Demo板,如果价格差不多,看样子是可以直接用凌特的片子了。
Demo板正面

Demo板背面

网友:
MS开头? 微软的芯片,哈哈哈

网友:
可以定制。

网友A:
楼主这个价格得40+吧,我淘宝上套了一款,28元/ge

网友B:
9~36V输入。5V2A输出              LM2576之类的DC-DC芯片就可以搞定

金升阳的模块 相比    LM2576  优势在哪?

网友C:
隔离的么?看着布线又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价格得40+吧,我淘宝上套了一款,28元/ge

淘宝价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V输入。5V2A输出              LM2576之类的DC-DC芯片就可以搞定

金升阳的模块 相比    LM2576  优势 ...

没用LM2576的做过隔离型的DC-DC,都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的么?看着布线又不像

可以肯定是隔离的。。

楼主:
暂时还不是抄袭,现在我的方案有,凌特的片子加伍尔特的变压器,价格加起来跟金升阳的也差不多了。那个还是直接就可以用的。
另外还有uc3843的片子做的DC-DC。
金升阳的是上次有兄弟提醒说有模块,就找厂家要了2个样品,但它的是带壳子的,如果直接用在我的产品里面是放不下的,所以就拆开了,想看下它是用的什么片子做的。
另外,现在要Layout的兄弟重新改PCB了,如果改后没之前的噪音问题了,那就不需要用隔离的DC-DC了,如果改板后还是有噪音问题,而加DC-DC后就可以解决的话,那最后也只会选凌特的方案了。

网友:
自己做个非隔离的dcdc,然后再买个金升阳的5v dcdc隔离模块,这样就可以达到宽范围输入并且是隔离电源

网友(2016-02-22):
引用 楼主:
暂时还不是抄袭,现在我的方案有,凌特的片子加伍尔特的变压器,价格加起来跟金升阳的也差不多了。那个还 ...

金升阳  不轻易送样品啊  你们看来出货量挺大啊

网友(2017-09-10):
金升阳自己研发的芯片,金升阳有自己的IC组,有几款芯片量产了。MS是MORNSUN简称,有MS001、MS00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