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USR-C322(TI CC3200)串口WIFI简单测试 及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0):
由于项目需要,需实时传送大量数据(80KB/s左右的机器人自身运行参数信息,伺服频率1K),用于机器人样机的研发调试。
最近几个月一直纠结与这个问题,一直想弄个简单的方法实现。

前几天买了个 有人 新出的串口透传WIFI USR-C322(TI CC3200),其文档说:波特率最大3M,1K UART 接收缓存(如下图)

其文档中的 UART 传送机理 只找到如下这条信息

简单测试如下(TCP模式):
1)3M波特率准确性测试, USR-C322 连续输出 0B10101010 数据的波形如下

上图可见,波形还是很不错的(我的探头及示波器很烂)

2)不开模块的串口流控,直接用3M 波特率给模块发送数据,注:每个字节间有几微妙的间隔,使得实际的传送速度大概在 80KB/s左右
   用这种模式传送1 000 000 个字节(都是0xAA),一般会出现几个字节数据的丢包(暂时没发现数据出错),较少的时候出现几十个字节数据的丢包,有时又完全不丢包

3)开模块串口流控,与上述发送的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在每发送一个字节前,先检测模块的RTS(Request to Send)是否允许发送,在允许发送的前提下才发送数据。
   用这种模式传送,可以明显发现,当PC端因为某种原因而接收缓慢时(可能WIFI被干扰,PC响应不过来 等),模块的RTS会拒绝接收新的串口数据。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解决,2)测试模式中 偶尔出现的较多数据丢失问题(即由于PC接收阻塞引起的丢包问题,可以用RTS解决)。
   但 对于那种每次丢几个数据的丢包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即使一次传送中,完全没有接收到RTS信号,还是丢了几个数据)

所以请教:
上面一次传送中几个字节数据是怎么丢的?  PS(实在没法解决的话,我自己数据处理程序直接把丢包的这一帧数据扔了就好)

PS:  请路过的大侠,推荐高速的串口透传模块(越快越稳越好,价格不是问题(只卖一个嘛^ ^),速度可以稍低些)
PPS: 上述测试,是对于我自身高速传输应用的测试,低速没有测过
PPPS:  希望有人团队能把模块的传输特性,详细的出个文档(很不能理解,对于这样的商品,怎么会没有性能测试文档);希望把UART接收缓存开大些

楼主:
求路过的大侠,出手相助啊

楼主:
这次标题又没起好, 没人回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标题又没起好, 没人回复 ...

波特率上M,。。。。。我最大的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上M,。。。。。我最大的115200.

3M 完全没什么问题的,
话说UART上几M贼爽(板间通讯)

网友B:
这么大的速率,用SPI不好?

网友C:
他这个有虚拟串口软件吗?觉得实际应用中应加入应答机制,每包数据不大于1K字节,接收方处理完后发应答,发送方收到应答后再发另一包数据,这样就不会丢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速率,用SPI不好?

WIFI 透传,目前只找到UART接口的,
PS:SPI相对于UART 貌似只有缺点没多少优点吧,这个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有虚拟串口软件吗?觉得实际应用中应加入应答机制,每包数据不大于1K字节,接收方处理完后发应答,发 ...

TCP协议自带应答的
自己写应答程序是很不合适的,一般的PC这样的非实时操作系统,不适合高速实时通讯吧,高速收点数据还行吧

楼主:
好伤心:
这个模块,在连续传输时(TCP),速度随着时间慢慢变慢,十几分钟后就只有10+KB/s了
PC端出问题了?(用的简单的TCP调试助手)
可能是因为 Tcp延时 问题吧

请大神 答疑

问题已解决,是TCP调试助手的问题

网友D:
我骄傲 哈哈 3m波特率 开流控 是可以做到不丢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骄傲 哈哈 3m波特率 开流控 是可以做到不丢包的

上面有说明,3M 开流控,每1 000 000 个字节,80KB/s,我还是会丢几个数据,

你们实际测试 3M 开流控高速传输数据,没出问题吗?

网友D:
楼上朋友  问我们技术要一下新的固件试一下

我们这边测试开流控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丢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朋友  问我们技术要一下新的固件试一下

我们这边测试开流控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丢数据的。 ...

好的,谢了

网友E(2015-04-10):
引用 网友D:
楼上朋友  问我们技术要一下新的固件试一下

我们这边测试开流控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丢数据的。 ...

请问大侠:CC3200发送自己的数据,最快传输速度能达到1Mbyte吗?upd也行!

楼主(2015-05-19):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侠:CC3200发送自己的数据,最快传输速度能达到1Mbyte吗?upd也行!

开流控传100KB应该是没问题的(实测,最快多少忘了)

楼主:
昨天更新固件后(感谢有人-李工的帮助),刚简单测试了下(依旧是3M波特率):
1)开流控后,实测没发生丢包现象,我达到的最高连续传输速度约是146KB/s(~1.6Mb/s)。
2)但,原本较低速时(40KB/s左右),不开流控,仅是少量丢数据,现在是大量丢数据。(他们后来的折中选择吧)

所以:建议开流控使用此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朋友  问我们技术要一下新的固件试一下

我们这边测试开流控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丢数据的。 ...

牛叉啊!有人的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叉啊!有人的同志!

网友:
楼主测试的很详细啊,学习了,我才买了有人的这个模块

网友(2023-12-04):
如果CC3200 是TCP服务器,MCU给CC3200 传数据,是不是MCU无法做到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