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般控制其中用户的参数是怎么集中管理的,怎样一...

楼主(2015-03-10):
很多控制器里有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怎样做到集中管理,各个参数有自己的属性(取值范围,数据类型等等),请教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楼主:
不需要片面的解答,最好能整体性的解答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
得看你的控制器留了什么对外的通信接口。然后定义协议去做。比如485通信,走modbus协议。

楼主:
比如一个切木料的控制器,比如木料长度,宽度,切口位置等等这些数据的集中管理,不光要处理数值,还有判断大小等等这些操作。不考虑数据库,一般单片机是怎么处理的,从数据结构角度能否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怎么存储都可以吧

如果想代码方便,则需要自己想出一个类似结构体样的类似模板的东西,到时每个参数可以统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