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如何快速入门FPGA做项目

楼主(2015-03-10):
以前对FPGA就是知道它能任意配置管脚,学习了verilog,买了开发板是altera的,也看了些基本的逻辑门,现在要开始做关于图像处理的项目了就没有头绪了,不知道模块如何划分、从哪入手,求各位论坛大大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曾经也同样迷惑过。建议 看下 友晶的代码。。

网友B:
关注一下,同样初学,楼主需要熟悉哪些功能?

网友C:
图像不懂,但如果知道是数据输入,数据处理流程,数据输出那先做个顶层,排好全部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D:
FPGA不是那种能快速入门的,否则设计IC的早烂大街了。它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经验。

网友E:
自顶向下,按功能逐步细化

网友F:
我觉得是楼主业务不懂吧;
我自己搞几个小模块,和搞单片机一样搞,就是用的不太熟,流程上没出啥大问题;

网友G:
去年做了一个FPGA项目,也是刚初学,最重要的是多看开发板例程,然后自己试验,按照自顶向下或自下向上方法,逐个模块设计。

网友:
有没有比较实惠,功能基本覆盖,软件和教程全面的开发板推荐?

我期望能够通过FPGA实现PCI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同样迷惑过。建议 看下 友晶的代码。。

喔喔 关于图像处理方面的看什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同样初学,楼主需要熟悉哪些功能?

图像的采集 识别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不是那种能快速入门的,否则设计IC的早烂大街了。它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经验。 ...

嗯。。可能是老师催的紧太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像不懂,但如果知道是数据输入,数据处理流程,数据输出那先做个顶层,排好全部输入输出端口 ...

嗯 就是自顶向下逐渐缩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顶向下,按功能逐步细化

嗯嗯 现在是做把OV7670采集到FPGA 然后通过串口传送到上位机 在上位机做比对识别   主要就是采集传输

网友:
那就好办了,一个是OV7670接口模块,一个FIFO,再加上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楼主业务不懂吧;
我自己搞几个小模块,和搞单片机一样搞,就是用的不太熟,流程上没出啥大问题; ...

刚学习FPGA 还是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做了一个FPGA项目,也是刚初学,最重要的是多看开发板例程,然后自己试验,按照自顶向下或自下向上方法 ...

嗯嗯  好的

网友:
买一个特权的板子,他的历程很好,非常适合你。

网友H:
买一个特权的板子,他的例程很好,非常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一个特权的板子,他的例程很好,非常适合你。

买了黑金的了

网友I:
黑金的也不怎么样  全是NIOS的,不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黑金的也不怎么样  全是NIOS的,不适用的

额- -。。。nios主要是做哪些方面的

网友:
弄个开发板,自己边看资料边实验,最好再有个什么小项目可以实践,入手就能很快了~快速入手,理论和实践结合比较快,时间紧的话,以实践为主,然后理论和总结后续补上,积累经验,慢慢就比较熟悉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 -。。。nios主要是做哪些方面的

现在项目应用上,一般都不用NIOS;要用CPU的地方都是采用MCU+FPGA的方案。或DSP+FPGA;如果说nios用在哪方面,学习FPGA的时候,用得最多。一家之言,见笑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项目应用上,一般都不用NIOS;要用CPU的地方都是采用MCU+FPGA的方案。或DSP+FPGA;如果说nios用在哪 ...

喔喔 那就先不学nios了

网友:
NIOS用在项目中也可以,只是项目规划时一般要考虑避免被器件厂商绑架

网友:
黑金的开发板中的建模篇有图像处理的入门模块搭建教程,你可以看一下;之后时序篇和整合篇有对其时序的介绍与实例,你可以跟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