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22F下载新程序后板载Jlink如何重装驱动?

楼主(2015-03-10):
一块FRDM-K22F,拿到手后,按FRDM-K22F QSG. pdf装好了驱动程序,在MDK5里板载Jlink能够被识别。现在电脑重新安装了操作系统,插入FRDM-K22F,提示要安装驱动程序。可是FRDM-K22F已经不是刚到手的状态,不能按FRDM-K22F QSG. pdf操作,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能重新装上驱动程序?
不安装驱动程序,电脑不能识别板载Jlink

网友A:
需要重新安装驱动的,
这个帖子详细的介绍了操作步骤:
http://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FRDM-K22F/

网友:
参考ke02的板子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新安装驱动的,
这个帖子详细的介绍了操作步骤:
http://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FRDM-K22F/ ...

方法有效,只要进入了BootLoad,剩下了步骤就可以参照QS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法有效,只要进入了BootLoad,剩下了步骤就可以参照QSG了

好的,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问题再交流!

你好,我想问下,我用KL25进入了MBED开发的模式,我现在想退回到用IAR开发,怎么做才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我用KL25进入了MBED开发的模式,我现在想退回到用IAR开发,怎么做才可以实现? ...

请问你的意思要OpenSDA枚举成Jlink CDC,然后可以当做Jlink工具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意思要OpenSDA枚举成Jlink CDC,然后可以当做Jlink工具来用吗?

是的,不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知道如何配置

按下Reset键后,再插入USB上电,能回复到bootloader状态吗?
如果可以,请参考此贴更新OpenSDA application
http://developer.mbed.org/handbook/Firmware-FRDM-KL25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Reset键后,再插入USB上电,能回复到bootloader状态吗?

可以看到,具体看图片吧

我把“20140530_k20dx128_kl25z_if_opensda.s19” ,拷贝进去后,重新上电后,还是显示MBED盘符!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到,具体看图片吧

你这个OpenSDA版本是来自PE Micro的,跟mbed无关。
给你个文件,解压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OpenSDA版本是来自PE Micro的,跟mbed无关。
给你个文件,解压后就可以用了。

提示安装驱动不对,先谢谢了
有没有是j-link的,我是用IAR开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示安装驱动不对,先谢谢了
有没有是j-link的,我是用IAR开发

你现在什么状态,我都有点混乱啊,你把问题在详细介绍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什么状态,我都有点混乱啊,你把问题在详细介绍一下吧?

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你的技术支持,是这样的,我把文件拷贝到盘里后,重新上电,安装驱动,最终结果是图片上的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有J-LINK的文件,拷贝到bootloader里面可以当J-LINK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你的技术支持,是这样的,我把文件拷贝到盘里后,重新上电,安装驱动,最终结果是图片 ...

FRDM-KL25 采用的是来自PE Micro公司的OpenSDA版本,请参考此贴来正确安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_dsign=ace818f6
而且从你的帖子中好像你已经成功啊。
是有OpenSDA JLink 固件,关于此详细内容,请浏览此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077-1-1.html?_dsign=fe7bce1b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DM-KL25 采用的是来自PE Micro公司的OpenSDA版本,请参考此贴来正确安装。
http://www.amobbs.com/thre ...

谢谢!辛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