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 Uno是否可以当作下载线使用

楼主(2015-03-10):
请问坛子里的朋友,Arduino Uno是否可以当作下载线来给其它AVR芯片下载程序用?因为我看到板子上有标记为ICSP的6针排针接口。

网友: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http://www.arduino.cn/thread-1245-1-1.html

网友:
ICSP是给本身下载程序用的

楼主:
那这个图的联线就要改了是吗?

楼主:
是否将上面那块板换成我的目标板,那几根黄线连到我目标板上的ISP编程接口的MOSI、MISO、SCK、RST,还有VCC和GND连接起来,是否就可以啦?

网友A:
两个板子的ICSP插座直接用排线线连接,排线的RST信号线断开,把下面板子的D10接到上面板子ICSP座子的RS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的ICSP插座直接用排线线连接,排线的RST信号线断开,把下面板子的D10接到上面板子ICSP座子的RST引 ...

请问"下面板子的D10"这个元件在哪呀?我的Arduino Uno 是R3版。在原理图上找不到编号D10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面板子的D10"这个元件在哪呀?我的Arduino Uno 是R3版。在原理图上找不到编号D10的元件? ...

DIGITAL10

楼主:
谢谢!就是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下载软件是否就像2楼的朋友说的用OpenJumper的Arduino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可以的, 我用 uno 烧 avr 的 bootloader, 就可以把avr的单片机编程 arduino。

楼主:
我跟楼上的不同,我是想用 uno把一般程序(不是 bootloader)下载到 我的目标板AVR单片机中,不知道这样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