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快速得到一个数据里0或者1的个数?

楼主(2015-03-10):
请教大家,如何快速判断一个数据里0或者1的个数?
比如送过来一个字节数据0x15,立马可以判断该数据里面含有3个1,和5个0?

网友:
把0x15的高低四位分别查表,够快不。

什么,还不够,那你就把00~ff都建一个表吧

网友:
最快的速度就是先算个table出来,到时查表

网友A:
tab[256]={0,1,1……,1,0};
res=tab[n];

网友:
tab[0]=0;
tab[1]=1;
tab[2]=1;
tab[3]=2;
tab[i]=i 中1的个数

res=tab[n];

网友:
直接查表快    其他的方法都不快

网友:
实际点的算法:
res=0;
if(n|(~(1<<0))==(~(1<<0)))  res++;
if(n|(~(1<<1))==(~(1<<1)))  res++;
if(n|(~(1<<2))==(~(1<<2)))  res++;
if(n|(~(1<<3))==(~(1<<3)))  res++;
if(n|(~(1<<4))==(~(1<<4)))  res++;
if(n|(~(1<<5))==(~(1<<5)))  res++;
if(n|(~(1<<6))==(~(1<<6)))  res++;
if(n|(~(1<<7))==(~(1<<7)))  res++;
return res;

网友:
查表,毫无疑问,且各平台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b[256]={0,1,1……,1,0};
res=tab[n];

受教了

网友:
查表最快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很多吧!

网友B:
楼主又没说数据一定是8位的,8位的倒是可以查表,16位,32位难道也去建立一个表吗,有这么大的空间建表吗。
倒是可以这样判断一个数中有多少个二进制1,假设数据为x,count为x中二进制1的个数。
int count = 0;
while(x)
{
     count++;
     x = x & (x - 1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没说数据一定是8位的,8位的倒是可以查表,16位,32位难道也去建立一个表吗,有这么大的空间建表吗。 ...

分段判断啊,可以看2楼的做法!

网友C:
for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i = 0; i < 8; i ++)
{
    if (dat & (1  << i))
    {
        j ++;
    }
}

一个8次循环,不会比去查一个类似tab[256]={0,1,1……,1,0};这样的表格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r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i = 0; i < 8; i ++)
{
    if (dat & (1

这个比查表慢太多了,移位比较慢的。还不如用立即做罗辑判别快。

网友:
只是不知这样做,实际意义何在?

网友:
按高四位、低四位查表,兼顾速度与存储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分段查表是比较合适的方法了!

网友:
查表最快,但是占用空间

网友:
如果这样的运算你需要担心速度,我想你选错cpu了

网友:
当然查表最快

网友:
没有 cache 的 CPU 基本上查表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