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抄板 原理咨询

楼主(2015-03-10):
小弟是个新手,抄了2个漏电断路器的板子,请大家分析下原理,一个有集成芯片,一个没有的,芯片为CSC54123,专门的漏电芯片,上图,大家帮分析下原理哈   1号图没有集成芯片,2号图有集成芯片

网友A:
也许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路并不复杂:

看来我小时候想的是对的,不过这个还是蛮精妙的。

网友:
要死人的,不懂你就放弃吧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82&pid=8458420

难怪变频器驱动马达的时候,共模噪声太大会导致跳闸的,原来检测的就是共模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616682&pid=8458420

难怪变频器驱动 ...

不是测噪声,是两条线的电流不相等时,磁环上的线圈就有电压出来,根据这个来判断是否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测噪声,是两条线的电流不相等时,磁环上的线圈就有电压出来,根据这个来判断是否漏电。 ...

请问下4p带漏电的断路器,三根相线加一根零线的是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4p带漏电的断路器,三根相线加一根零线的是怎么检测的呢?

应该也是一样的,因为只要不露电,电流和就是0。三相三线估计也一样,只是接的没有零线而已

网友:
正常情况,火线的电流应该等于零线的电流,否则就是漏电

网友:
三相不平衡时,零线不是零

楼主:
不平衡时,输入电流和流出电流 不等,就有漏电流啊

网友E:
cm是互感线圈接口,通过调节R3的阻值调整漏电流报警值!你看看数据手册上有用法的!

楼主:
这个二极管做什么用的呢,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m是互感线圈接口,通过调节R3的阻值调整漏电流报警值!你看看数据手册上有用法的! ...

好的啊,我查下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做什么用的呢,保护吗

就一个稳压管

网友F:
楼主第一幅图是哪款漏电保护器?

楼主:
贴片稳压管        ZM4727/LL41/3.0V        1        VD5        1W的稳压管
查了型号,这里输入时220V把, 3V稳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一幅图是哪款漏电保护器?

低压电器厂家,天正集团的,有听说过吗

网友G:
1、漏电保护器分型号的,ABCD,不同型号断开延时不同;
2、简单检测漏电流肯定不行,因为现在家庭不仅仅就是用电能了,还有电力载波上网,电动车充电,高频的谐波会影响你的判断。建议研究下施耐德或者ABB的。
3、如果小区都装了不好的漏电保护器,成天的跳闸会让你崩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漏电保护器分型号的,ABCD,不同型号断开延时不同;
2、简单检测漏电流肯定不行,因为现在家庭不仅仅就 ...

好的啊,我自己再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平衡时,输入电流和流出电流 不等,就有漏电流啊

漏电是指电流流到地去,和三相不平衡无关。

没有漏电时,纵然三相不平衡,三相与零线电流的矢量和也一定是零。

楼主:
这个电阻R4做什么用的,是一个负载电阻吗

楼主:
第二幅图变成了R1,应该和第一幅图的R4功能是一样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