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4K左右的笔记本,大家有推荐的么?

楼主(2015-03-10):
想买一款4K左右的笔记本,大家有推荐的么?

电工嘛,还是要跑一些专业软件的,只是平时很少留意这方面的,突然间要买,还真无从下手。。。。欢迎大家推荐。

谢谢。

网友A:
联想小新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小新  如何?

查了下参数,CPU不错,楼主入的也是这款?用的如何?

基本参数

上市时间 2014年04月
产品类型 家用
产品定位 家庭娱乐本
操作系统 Linux

处理器

CPU系列 英特尔 酷睿i7 4代系列
CPU型号 Intel 酷睿i7 4500U
CPU主频 1.8GHz
最高睿频 3000MHz
总线规格 DMI 5 GT/s
三级缓存 4MB
核心架构 Haswell
核心/线程数 双核心/四线程
制程工艺 22nm
指令集 AVX2,64bit
功耗 15W

存储设备

内存容量 4GB(4GB×1)
内存类型 DDR3 1600MHz
硬盘容量 1TB
硬盘描述 5400转
光驱类型 内置DVD刻录机
光驱描述 Rambo

显示屏

触控屏 不支持触控
屏幕尺寸 14英寸
显示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屏幕技术 LED背光

显卡

显卡类型 入门级独立显卡
显卡芯片 AMD Radeon R5 M230
显存容量 2GB
显存类型 DDR3
显存位宽 64bit
流处理器数量 320
DirectX 11.2

多媒体设备

摄像头 720p HD摄像头
音频系统 内置音效芯片
扬声器 内置扬声器
麦克风 内置麦克风

网络通信

无线网卡 支持802.11b/g/n无线协议
有线网卡 1000Mbps以太网卡

I/O接口

数据接口 2×USB2.0+1×USB3.0
视频接口 VGA,HDMI
音频接口 耳机/麦克风二合一接口
其它接口 RJ45(网络接口),电源接口
读卡器 2合1读卡器

输入设备

指取设备 触摸板
键盘描述 全尺寸键盘

电源描述

电池类型 4芯锂电池
续航时间 具体时间视使用环境而定

外观

笔记本重量 2.1Kg
厚度 24.8mm
外壳材质 复合材质
外壳描述 黑色

其他

安全性能 安全锁孔

楼主:
哥们,别这样,我是认真的。。。。

网友:
神舟战神K610D系列,配SSD,比较划算

网友B:
关注屏幕,廉价NB的屏伤眼更严重些。

网友:
4K 都,很多选择的余地。挑个自己喜欢的模样的就OK 了。都差不多。
基本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屏幕,廉价NB的屏伤眼更严重些。

不想当小白,看来还是得买经典系列出货量大的。。。。。只是平时很少留意这方面的,突然间要买,还真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

好的,谢谢提醒,我到时候留意一下。

网友D:
还是15寸的好一点,就是牺牲了重量

网友:
上个二手 W5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15寸的好一点,就是牺牲了重量

就是偶尔出去,这个关系倒是不大。。。。

楼主:
二手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再者,平时没怎么接触,不好鉴定。。。

网友E:
二手x230,4K多点,刚下手买了一台,在路上,带U的U是低电压版的,性能比正常电压的会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x230,4K多点,刚下手买了一台,在路上,带U的U是低电压版的,性能比正常电压的会低一点 ...

你上哪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参数,CPU不错,楼主入的也是这款?用的如何?

基本参数

我们公司前几天刚买了一个,挺不错的,HDD+小SSD开机也很快,只要十几秒。
看起来也算比较轻薄,出去也减少负担。
速度也比较快,一般使用无压力。

如果对1080p有要求的话,小新2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

我就面临酱紫的问题哎,现在就忍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

09可以  09以上就玩完了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443339024,这里,声明我与老板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是第一次在淘宝购买笔记本,只是看到这里评价好,店里面确实也只有thinkpad的机器不像其他卖家卖得很杂,http://cpuboss.com/这里可以比较各个CPU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面临酱紫的问题哎,现在就忍忍了

有事还是得上来问问坛友,万能的坛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b.7.0.0.VzAPmd&id=21443339024,这里,声明我与老板没有任何 ...

好的,谢了,参考下。

楼主:
OK, 加入对比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b.7.0.0.VzAPmd&id=21443339024,这里,声明我与老板没有任何 ...

你的到货试用后上来说说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到货试用后上来说说情况啊。。。。

北京到深圳,顺丰陆运,估计周四才能到吧,我看中的是SSD+HDD,这个尺寸用这个分辨率还行,算不上是高清了

网友:
1366*768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G:
我想告诉你的是:
1)网友的经验可取,不好自然有人会指出,你选一致说好的就行;
2)那个X230 的CPU I5 3210M,其实不比小新的I7 i7 4500U 慢,只是功耗高一点;
3)显示分辨率1366×768可能只是入门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告诉你的是:
1)网友的经验可取,不好自然有人会指出,你选一致说好的就行;
2)那个X230 的CPU I5 32 ...

谢谢。
其实不管大家怎么说,最后还是自己做决定。
不管怎么样,最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我之前是不知道这东西的,现在选的话肯定要避免这个分辨率。

网友:
4000多买个二手I5三代....

网友:
hp 440g2,多种配置可选,有指纹识别和硬盘震动防护,可以先入一低配的,日后自己再升级,像屏幕硬盘cpu自己都可以换嘛,这个在us hp官网上还有触屏可选。最后:入机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网友:
神舟,可以买个高配置。我的神舟5年了都没有坏

网友:
e440 有带128g ssd的版本

网友:
计算机主要看那几个核心部分:CPU、内存、硬盘、显卡等,建议LZ明确自己的使用需求再做取舍。
大致对比参考和主流配置可参看中关村:
http://detail.zol.com.cn/notebook_index/subcate16_list_1.html

网友H:
哈,先后用神舟2台了,可能是把笔记本当台式主机用了,还没出过问题,性价比高啊
08年的神舟优雅现在外接显示器当上网机用了,浏览网页、VS2008简单程序编程、keil、AD6.9都没问题
13年买了个I7的精盾,4300元,8G内存+独显,工作用的比较多,独显没有用武之地了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做工和便携性稍差了点

网友:
lenovo G50-80应该可以,分辨率1920*1080.

网友:
不推荐神船,越来越省材料,而且屏幕会有坏点。本人目前用的就是Hasee 战神K590C,去年4399元买的,经常花屏,搞得人恼火得很,屏幕还有坏点。

网友:
如果要用专业软件的话,cpu型号带U的就不要用了,因为是低电压版的CPU,性能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

二手的X201, I5 CPU,4G 内存,不要硬盘。买屏幕白点的。

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听他的,就要买 1366x768 。

这个分辨率眼睛才舒服。

相信老大的权威

网友:
二手T420在用,够用,i5-2540、8G、320G、1600×900 = RMB1950包邮。上51NB看看

网友:
T430S挺不贵的。

网友J:
CPU主频 1.8GHz  有点低,建议屏选15",以前去戴尔售后认识了一个经理混得比较熟,他建议买本本就买15"屏的,15"与14"主板基本一致,但15"内部空间确大了些,散热较好,在返修的本本中15"的很少.

网友:
可以看一下L440,和T440基本相同,价格要便宜一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别这样,我是认真的。。。。

神船质量还算可以啊·····性价比也还算不错,搞电子的小毛病自己DIY也不是什么问题,干嘛买贵的都是同样模具

网友:
4K 的笔记本一大把啊,还得看楼主自己的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CPU主频 1.8GHz  有点低,建议屏选15",以前去戴尔售后认识了一个经理混得比较熟,他建议买本本就买15"屏的,15 ...

好的,谢谢提醒哈!
偶尔外出,不经常带,屏大点无所谓。

网友:
买回来自己加装个固态硬盘, 软件跑不动很大原因是机械硬盘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可以胆子大的话,淘宝搜dell e6440 高端商务机,有个店家住我隔壁,确保全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到货试用后上来说说情况啊。。。。

早上收到,看了一下,以我业余的眼光来看,机子是新的,电池计数为0,外表无刮痕无磨损,接口无灰尘,电池触点无使用痕迹,看中x230主要是因为有usb3.0和msata接口,不过如果要usb3.0,也可以买x220或者x201等没有usb3.0的用express扩展出来,以下是电池触点,网口和内存的图片

不过msata接口的SSD连续写入速度有点惨不忍睹,连续读取速度是倒正常,卖家测试了几个msata的SSD也不超过100M的连续写入速度,坛友可以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主频 1.8GHz  有点低,建议屏选15",以前去戴尔售后认识了一个经理混得比较熟,他建议买本本就买15"屏的,15 ...

我买的都是15的本,难怪都没有坏。哈哈
看着别人14的老坏。

网友:
二手Thinkpad用了好多年了T、X系列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上收到,看了一下,以我业余的眼光来看,机子是新的,电池计数为0,外表无刮痕无磨损,接口无灰尘,电 ...

电池计数为0: 新电池?

这个有保一个月或三个月么?

就怕运气背啊。。。。。这几天用的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

什么分辨率才会显示完整?

网友:
我也记下了,买笔记本只要15’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4000左右的笔记本,鹤楼主要求基本相同,时不时的需要出门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面临酱紫的问题哎,现在就忍忍了

现在的本,基本都是这个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计数为0: 新电池?

这个有保一个月或三个月么?

老板说是从联想服务站拿的备件,如不放心你可以买个二手的x201之类的,价格express扩展卡也有USB3.0,x220也有msata,高配版也有USB3.0
用ASM1053芯片的移动硬盘盒拷贝,USB3.0拷HDD的大文件有100M+的速度,如果是SSD估计也能到发挥SSD的全部性能,如果是2.0接口,只有大概20M左右的速度,差别相当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早上收到,看了一下,以我业余的眼光来看,机子是新的,电池计数为0,外表无刮痕无磨损,接口无灰尘,电 ...

是库存积压还是别人用过的二手的?
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是库存积压还是别人用过的二手的?
使用情况如何?

库存积压的,没有使用痕迹,除对装的迷你固态连续写入速度不满意外,暂无其他不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本,基本都是这个分辨率。。。。。。。。。。

前几个月买的淘宝二手  ThinkPad X200 Intel 酷睿2双核 P8600 没要硬盘,共700 元

回来换上了之前的128G固态硬盘,用起来还可以
基本够用,

网友L:
最近在关注X240,感觉不错,只是还要加个1000、2000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先后用神舟2台了,可能是把笔记本当台式主机用了,还没出过问题,性价比高啊
08年的神舟优雅现在外接显 ...

   我的也是神船的 精盾I7  也是花了不到4300元  I7  8G 内存   自己换了个SSD硬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库存积压的,没有使用痕迹,除对装的迷你固态连续写入速度不满意外,暂无其他不满意的, ...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近在关注X240,感觉不错,只是还要加个1000、2000的样子

x240小红点的左中右三个键是跟触摸板一体的,也就是没有手感了,而且是带U的低压版CPU,x230目前是thinkpad最后一款正常电压的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如何?

补点差价换了个浦科特的64G MSATA,持续写入速度有160M/s了
CTO是定制机,带的wifi是150Mbps的螃蟹卡RTL8188,蓝牙是2.1的,换成intel的6205和4.0的蓝牙了,除了对不是x架构键盘不满意外,其他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 1366x768   貌似跑Altium Designer 弹窗会显示不全哦。。。。。

     分辨率 1366x768 好像还很主流,就没搞懂笔记本的其他配置都上去了,为什么显示屏还是这么不长进。也遇到过像素不够导致软件界面不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

二手的X201, I5 CPU,4G 内存,不要硬盘。买屏幕白点的。

电池咋办?到哪买?

网友M:
高分屏的笔记本色彩好,但是字很小,买笔记本好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分屏的笔记本色彩好,但是字很小,买笔记本好纠结啊,

也是纠结啊
还是买主流的吧,弹窗不全的这个问题,放台机上跑了,本本主要是偶尔出去的时候用。。。。

网友:
我买了一个华硕的笔记本,磨砂屏的,分辨率也是1366*768的,感觉屏幕好模糊啊。高分屏1920的字又太小了,
现在的笔记本跟手机屏幕比,效果差的也太多太多了吧

网友:
我现在用神船,i7 4710MQ,1920*1080,8G,500G, 3999.
双显卡,对我来讲没用,同事也买了神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