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L25例程SPI通讯收发不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5-03-10):
基于KL系列SPI主机模式和外设通讯,采用PE生成的工程底层库,遇到个问题,期待解答。

参考KL25的SPI通讯例程,主从收发的字符数量都是相同的,如果收发不等长如何处理?
    例如,发送1Byte命令,要收5Byte数据,且是连续的,如下图。

网友:
spi是中断还是查询?

网友:
其实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采用中断的方式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在K60的SPI的demo中,工作机理如你的帖子所示,发个命令给外围的Flash芯片,然后芯片返回数据给MCU .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啊 读取的时候 发送地址后 后面就应该是返回的数据 多读几次就行

楼主:
答以上各位,中断模式,调用CW中PE生成的代码,完全参考help的代码,如下。
例程是收发同数据量的buffer。

#define BLOCK_SIZE 4

uint8_t OutData[BLOCK_SIZE] = "0123";
uint8_t InpData[BLOCK_SIZE];
volatile bool DataReceivedFlag = FALSE;
volatile LDD_SPIMASTER_TError ComError = 0U;
LDD_TError Error;
LDD_TDeviceData *MySPIPtr;

void main(void)
{
  MySPIPtr = SM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SM1 component */
  Error = SM1_ReceiveBlock(MySPIPtr, InpData, BLOCK_SIZE); /* Request data block reception */
  Error = SM1_SendBlock(MySPIPtr, OutData, BLOCK_SIZE);    /* Start transmission/reception */
  while (!DataReceivedFlag) {};                            /* Wait until data block is transmitted/received */
}

如果按照发1byte收4byte,应该改为:
  Error = SM1_ReceiveBlock(MySPIPtr, InpData, 5); /* Request data block reception */
  Error = SM1_SendBlock(MySPIPtr, OutData, 1);    /* Start transmission/reception */

实际在示波器里看,收发的波形都正确,但是 Indata 里首字节会添加一个0xFF并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这么问题来了,0xFF怎么来的?如何避免?

网友:
对这些模块也不熟, 比如数据位数调整.
记得有个ADC是12bit数据,然后就设置不好了,用软件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以上各位,中断模式,调用CW中PE生成的代码,完全参考help的代码,如下。
例程是收发同数据量的buffer。

效果是这样的,我以前也是用K60调试外部flash芯片也有这个现象,
这一个读取的数值是无效的,当时是这么分析的,我可能有点记不清啊,
当你发送命令时,其实接收端是有数据进入到SPI 接收端的,只是这是个无效数据,因为MISO一直保持高电平的。
所以导致你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会是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这样的,我以前也是用K60调试外部flash芯片也有这个现象,
这一个读取的数值是无效的,当时是这么 ...

就这点,让人生不如死,欲仙欲死;每当你以为高潮已过之时,它悄然来到。
最后尝试一次,用网上的驱动库试试看。
不行就换mcu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点,让人生不如死,欲仙欲死;每当你以为高潮已过之时,它悄然来到。
最后尝试一次,用网上的驱动库 ...

建议楼主可以通过软件方式处理,丢掉第一个无效数据就可以啊。

楼主:
呵呵,PE生成的中断方式代码。

每次丢掉首byte,在轮询测试情况下,偶尔会失常一把,第一个字符又正常了,然后中断就死在等最后一个字符那里了。

现在改用寄存器操作polling等待的方式,GPIO操作片选NCS(原因?自行参考《【经验分享】KL系列spi主从通信之查询中断例程》,内有详细说明,本坛资源)。

现在算是清楚了,为啥大家很不愿待见PE自动生成的代码,虽然有便于移植,上手快速等诸多优点。
最重要的是:
1、代码复杂,冗余量大,各种宏定义、指针跳转,用寄存器操作就不两条指令的,PE会生成一箩筐。
2、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找原因。

以前还推荐用PE,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推荐了,各种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