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家-单位间带着个移动硬盘跑,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5-03-10):
经常在家-单位间带着个移动硬盘跑,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百度云上传有些慢,有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泡泡云,网盘放在家,速度自己定.

也可上GEN7,GEN8.比较高大上.

网友:
远程操作,向日葵之类的.

网友:
两个mycloud,同时开百度云同步

网友:
用u盘方便,轻体积小,对usb口要求不高,不怕震。

网友A:
买个大点的u盘就够啦 !

网友:
我也是的,同求办法

网友:
酷盘 同步

网友:
用U盘就好了

网友B:
买个大一点的U盘就好了,比较稳妥。我们云同步之类的一个是速度慢,还有一个总觉得它不稳妥。

楼主:
已经坏了好多个u盘了,

经常的copy完毕好久了,拔下u盘,下次再用时,发现文件已损坏,u盘是好的。

网友:
买个64g的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一点的U盘就好了,比较稳妥。我们云同步之类的一个是速度慢,还有一个总觉得它不稳妥。 ...

总觉得它不稳妥  这是关键。突然用到时,却连不上,或太慢。

网友:
这几天U盘烧了也是天天带硬盘,公司研发部不能上网可以上网还可以一些小的资料放网盘里也方便一点

网友:
正品闪迪的大容量还可以,没出什么问题,只是价格贵点!

网友C:
LZ需要的是一个正品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需要的是一个正品的U盘

真的么, 金士顿的, 哈哈。

网友:
大容量的优盘就好了吧………………

网友:
百度云,一般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么, 金士顿的, 哈哈。

金士顿就是一个山寨货的统称,呵呵,你懂得,反正我们现在从来不用金士顿。

网友:
放云端啊

网友:
你每次的增量更新有很多吗?如果就那么几M,用金山快盘,每次修改文件后,10秒内就会开始帮你同步到快盘上。

网友:
同步版啊

网友E:
用快盘,用过就懂了,绝对好用。尤其是搞代码等。

我用过各种云盘,只有金山快盘最适合。

最大的是360的,几十个T,还有微盘,百度云,等等好几个,只有这个金山的最好,注意金山的还分多个版本,别搞错了。

---编辑补充--

网友:
我觉的手机就可以当作大U盘来用,还可以用wifi来传数据。

网友:
云盘还是比较合适的
或者实时BTSYNC

网友:
羡慕你们能把资料带出公司的

网友F:
u盘吧。要可靠用SLC的颗粒的。帮你推荐一个。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0761509372 速度快,寿命常,就是贵。

网友:
我就和楼主一样,天天带着移动硬盘在随身的小包里,连WIN7系统都是装在移动硬盘上的,无论公司还是家里的电脑,开机之后都是同一个界面和资源配置,没觉得不方便,现在一个移动硬盘也不算大,不算重,时不时把重要资料拷贝的其它硬盘里,万一丢资料,也顶多是丢近几天的。

U盘的可靠性,和移动硬盘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当然移动硬盘肯定也不如台式机的固定硬盘了。

网友:
TeamViewer  把两机远程挂一起,随时使用,缺 点就是,两台机子全天候开机,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么, 金士顿的, 哈哈。

我现在用的是从台湾代购的金士顿16G,台湾卖假货被发现会处罚很严重。

网友:
128G MSATA SSD + MSATA USB 3.0 硬盘盒

网友:
同步盘,一直在用酷盘

网友:
1T U盘都出来了  JD 有

网友:
你缺的只是一个大容量U盘。

网友:
SVN,SVN,SVN,SVN,SVN,SVN,

网友:
保险的还是拿电脑,就是重点,但是放心

网友:
用云盘啊,这样就不用U盘了

网友:
百度云管家可以建本地同步文件夹的.有变化自动同步.

网友:
读卡器+TF1 TF2 TF3 TF4 TF......

网友G:
我正在使用的一台ATOM小主机,加上一个DDNS(个人感觉F3322的比花生壳稳定多了),稳定使用一年.
ATOM小主机在数码之家上有二手货卖,仅90块还包邮.
然后自己上一个硬盘就可以了.
ATOM小主机天天开着,也花不了多少电费,毕竟是ATOM.
挂SVN服务.这样再也不怕忘带U盘了.
而且还可以远程下载什么的,的确很方便.
当赚够了上GEN8的就钱,就上GEN8.然后这可以组RAID了.从此数据就万无一失.
想想还是有点小兴奋

网友:
换U盘,CZ80

网友:
买个ssd做移动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使用的一台ATOM小主机,加上一个DDNS(个人感觉F3322的比花生壳稳定多了),稳定使用一年.
ATOM小主机在 ...

求小主机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小主机型号,谢谢。

启天E290S
很可惜,刚才再去数码之家看那个连接,已经下架了.淘宝上的价格为1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使用的一台ATOM小主机,加上一个DDNS(个人感觉F3322的比花生壳稳定多了),稳定使用一年.
ATOM小主机在 ...

这个办法,似乎很高大上,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似乎很高大上,mark一下。

其实就是2楼所说的方法

楼主:
自建的空间, 能稳定过百度云吗?

网友:
USB 3 的大容量U盘才是楼主需要的。

网友:
放手机里面嘛! 反正手机天天带身边。

网友:
USB3.0的盘吧,或者teamviewer远程控制

网友:
网盘慢,那就买个大点的U盘得了

网友:
是啊找云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就是一个山寨货的统称,呵呵,你懂得,反正我们现在从来不用金士顿。 ...

金士顿被山寨太多了,但真货是真心不错,我的一个随身带近5年了,至今完好。

网友:
你要是天天拷电影看,那你只能用移动硬盘。
如果你是工作用,云端啊,速度慢什么?你能一天写出几个G的代码来?

网友:
我一直用百度网盘

网友:
亚马逊 买了WD mycloud 3T  两天了还没有发货
也想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网络硬盘能解决你的困扰吧

网友:
文件不是很大的话,百度云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使用的一台ATOM小主机,加上一个DDNS(个人感觉F3322的比花生壳稳定多了),稳定使用一年.
ATOM小主机在 ...

长城宽带怎么破

网友:
最好的方案:不要把工作带回家!

网友:
带个256g优盘吧,3.0也快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 三星 500G  SSD    在配个 USB3.0   7mm的硬盘盒, 还是比较轻便的。

所有的工作资料全部存放在硬盘上, 2个分区, 其中一个工作资料分区,另外一个 存放软件安装包等不重要资料。   工作资料分区使用 bitlocker 加密, 免得硬盘丢失后,资料被盗(也要注意定期备份)。

平时工作的时候,全部工作都是在 移动硬盘上完成, 电脑上的硬盘只做资料备份用。

网友:
大局域网伤不起,打电话要求客服分配公网IP.
坛里有成功案例

网友:
买个几十块钱的无线路由器放在公司,手机和电脑能联通,手机买一个好点的microSD卡,手机天天带,拷贝既不用数据线,也不担心手机flash寿命问题,而且也不怕硬盘震动问题,这种方式便捷也不需要上公网,资料完全自由拷贝。

网友:
我用U盘,朗科的好多年了,一直很好。

网友:
我就一直在用U盘,16G的,足够了。

网友:
U盘可以买个好点的,闪迪的高速盘速度和质量还不错,也有各种空间,能满足基本需求

网友:
我用的台电32G的,快一年了,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刚组了X86的J1900全铝无风扇工业迷你整机 双网口工控迷你电脑 MSATA SSD+2.5寸 机械硬盘(最大功耗应该不超过25W)。 准备做NAS。  就是我家里的电信分配的是内网IP,准备投诉下 看能否搞成外网IP。

网友:
弄个小SSD做移动硬盘带着?
家里和公司网速要是快,在家里放个NAS是最方便的吧。

网友:
用了一年多的百度云,挺好用的,偶尔用用TeamViewer。

网友:
估计你这文件挺大的

网络估计太慢

还是买个好点的U盘吧

弄个SSD也好啊

网友:
SanDisk 8G U盘从2008年用到现在, 没出过任何问题, 几乎每天读写文件

楼主:
现在看来,估计普通u盘都是TLC的, 寿命有限啊,

刚拍了两个 SLC颗粒的, 话说其中一款速度达到200M, 价格稍稍贵了点, 等测了再说.

先上个图,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u盘吧。要可靠用SLC的颗粒的。帮你推荐一个。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0761509372 速度快,寿 ...

得感谢这位兄弟, 电子技术进步真快, 没想到u盘都可以200M了.

SLC 几乎是写不死的. 这下安全了, 真的好用 到时再淘个大容量的,

网友I:
推荐SLC颗粒的优盘

或者固态的那种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荐SLC颗粒的优盘

或者固态的那种移动硬盘

还是U盘小点好用.  又省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u盘吧。要可靠用SLC的颗粒的。帮你推荐一个。http://detail.tmall.com/item ...

不推荐这个lexar,不稳定,我买的一个已经认不出来了(在NEC芯片USB3.0主板和扩展卡上),虽然外观高大上,换成Sandisk CZ80 64G,速度更快更稳定,特别是小文件读写更快,虽然采用的是MLC芯片,就是不能量产,外观比不上lexar,一个塑料壳。如果不是要求体积的话还是弄个SSD+USB3.0&ESATA移动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推荐这个lexar,不稳定,我买的一个已经认不出来了(在NEC芯片USB3.0主板和扩展卡上),虽然外观高大上 ...

是么,稳定性 和速度 可是我最关心的。等收到了 试下再说,不行就退了它,哈哈。

网友K:
我也是用U盘,然后用同步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推荐这个lexar,不稳定,我买的一个已经认不出来了(在NEC芯片USB3.0主板和扩展卡上),虽然外观高大上 ...

可能在写入的时候拔出了吧,文件系统就怕总这样折腾。移动硬盘也怕写入的时候拔出。每次拔出前卸载,我这么使用还没发现问题。主办板接口是usb2.0的,感觉也比普通u盘快很多。slc的寿命至少10万次起步。就是有点贵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可能在写入的时候拔出了吧,文件系统就怕总这样折腾。移动硬盘也怕写入的时候拔出。每次拔出前卸载,我这 ...

至于你说的规范在我这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像楼主那样希望每天插在电脑里,关机时候拔出,而且要说发热也是这个lexar大,至于slc和mlc这个东西看整体,当初也是看中这点先买lexar的,优盘认不到了,闪存再好也没用,不过可以在usb2.0下面用,奇怪。不过sandisk主控确实不是这些通用主控,据说是ssd主控,所以小文件上比这些优盘主控好很多,至少目前稳定,那个lexar基本3个月就停摆,希望只是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至于你说的规范在我这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像楼主那样希望每天插在电脑里,关机时候拔出,而且要说发热也 ...

谢谢提醒,可能USB3.0会有问题,目前我家里和单位还都是2.0的,还没什么问题出现。希望楼主也能注意一下这个新问题,有问题赶紧退了,别花冤枉钱。我的在2.0下用,也会有发热。

网友:
有几个能把公司带出去,我们整个上市公司都云虚拟,每个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无硬盘的,以后还要实现云计算,不过写程序的公司都有配专用笔记本,可以联外网,我用百度云同步资料,但也只能向公司内部传资料,不能传出来

网友:
以前用 iSteed  SLC极速U盘,现在用手机的无线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用U盘,然后用同步软件

麻烦推荐个好用的的同步软件就

网友:
移动硬盘加BC同步
公司允许自由拷贝,这公司管理还真宽松呢

网友:
移动版i3 cpu,手掌大,可以用2.5寸硬盘,不需要u盘之类的,直接把“主机”带着

http://item.jd.com/1339129.html

网友:
U盘太小,掉了好几个了,有点担心源码外泄

网友:
移动仓库 isvn 它装在iphone可以随时同步.

楼主:
Lexar 这一款先到手,实测速度在170MB左右,还可以。

是不是SLC就不知了,寿命如何也就不如何了。

楼主:
第二款,今天到手, 实测也有200MB,  这是作死的速度啊.
写竟然比读还快呢

楼主:
再来个合影.  希望这两个东东长命百岁啊,

试了好多个电脑, 都能顺利读写, 暂未发现兼容性问题.

网友L:
搭建一个家用NAS,SAMBA协议的就可以,而且平时还可以用来自己备份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搭建一个家用NAS,SAMBA协议的就可以,而且平时还可以用来自己备份一些资料 ...

这样, 便携性会有所影响.

网友F:
楼主说说都多大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说都多大的,多少钱?

都是32G的, 一个167RMB,   一个197RMB,  传说中的SLC.

网友:
你也不用天天带着,有一片云在你头上,随用随取,也很方便

网友:
内网,只能用花生棒,但每月只有2G流量。

网友:
还是用个大点的U盘好,方便携带

网友(2015-09-23):
推荐Microsoft OneDrive。设置好后,后台自动同步,不需要人工干预。

安装OneDrive,在本地建一个目录,将OneDrive的同步路径设置到这个目录。
把你的工作文件放到这个目录,如设计文件、代码等。
对文件的访问和操作就是你的本地文件夹。文件变更由OneDrive自动检测,实时同步到云端,不需要你作任何的提交动作,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其他的电脑,装好OneDrive,设置好本地同步文件夹,会自动将云端数据同步到本地。

可以有多个客户端与云端同步。多客户端与云端同步,OneDrive会自动判断同步方向,将最新的更改同步到云端或从云端同步到本地。
如果发生同步冲突,OneDrive会分别保留一份文件名包含主机名的文件副本。

OneDrive不支持XP,Win7有客户端(见附件),Win8和Win10内置。安卓有客户端,支持浏览、下载和上传,不会自动同步。
不是果粉,IOS不清楚有没有客户端。即使没有客户端,通过Web界面一样可以访问OneDrive。
只需要一个Microsoft的邮件帐号就可以使用OneDrive。初始免费容量15G,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免费升级到25G。同步代码和设计文件足够了。

Microsoft的东西,在国内算是比较中庸。邮件从我使用以来,几乎没有被屏蔽过。
但是OneDrive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过Web不能访问,无法下载客户端的情况,原因肯定不在MS,自己想。当时还只能番墙出去下载客户端。
今天特地测试了下,Web能正常访问,也可以正常下载客户端。
在Web不能访问期间,客户端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至少从我使用OneDrive以来一直是这样。
相对而言,OneDrive比国内的各种没有节操的云盘要安全些。因为不是主业,有OS和Office软件支撑,OneDrive不会像有些专门的同步盘那么短命。

虽然OneDrvie的上传是实时的,一有更改,立马上传,但是遇到大文件,上传要花些时间。
如果你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关机之前看看OneDrive图标,确保同步完成后再关机。否则,你在另一个客户端将看不到最新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不用公司的系统,用移动硬盘上的系统么?

内置的硬盘就当它是挂的第二硬盘,存放点备份资料,最新的资料永远在移动硬盘里。

不过最近试验了一把WIN7升级到WIN10,吓出一身冷汗,升级安装会干掉整个电脑系统里WIN10可以扫描到底所有系统盘的启动系统,然后WIN10自己绝迹升级,自动滚回WIN7,但是此时电脑里其它硬盘分区的所有WINDOWS系统都会趴窝,启动不了了........只能用安装光盘修复了事,可是我习惯了一个硬盘有3个主引导分区,装3个系统,2个备用的,XP回不来了................

网友:
大点的U盘吧  有网的话就云盘 或者远程管理软件 向日葵  teamview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需要的是一个正品的U盘

我比较喜欢DIY的U盘,用料心里有底。真正品牌的,就以京东的U盘来说,我怀疑是厂商生产的“京东特供”,价格很便宜 ,性能也很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好多个u盘了,

经常的copy完毕好久了,拔下u盘,下次再用时,发现文件已损坏,u盘是好的。 ...

TLC闪存寿命300-500次,再加上现在很多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用黑片或白片,寿命更短了。如果U盘长期处于装满的状态,就有可能因为某一些区块读写超过寿命而损坏。所以建议买MLC的优盘并且尽量减少直接在U盘上打开文件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大点的u盘就够啦 !

我曾经迷恋USB3.0极速U盘。结果U盘掉了。所有项目资料拜拜~~~~

别跟我说定期备份。。。我也这么想的。只是只是项目没完成,就没来得及备份,so

网友:
把家搬到公司就是了

网友:
一个1T的移动硬盘让我用坏了,现在随身带一个硬盘盒,把公司的硬盘也随身带着,硬盘不离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快盘,用过就懂了,绝对好用。尤其是搞代码等。

我用过各种云盘,只有金山快盘最适合。

金山快盘,出现过反复同步上传,然后又重来的问题,已经被我抛弃了~~感觉文件数量一多,自动同步就有问题

网友:
买个USB3.0的U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MLC的优盘是什么?

闪存芯片的类型,SLC是最早的闪存存储工艺,一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一个比特,造价昂贵,但寿命很长,超过10万次读写周期,读写速度很快。MLC是在SLC工艺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可以在一个存储单元里面存储2个比特的信息。因此单位存储成本大大降低,但牺牲了读写寿命,大约在1000--3000次,而TLC则是在一个存储单元里面存储3个比特,寿命到了300--500次左右。以目前数码设备更新速度来看,SLC的寿命我们并不需要,在这方面多花钱不值得。在频繁的使用下TLC的生命周期肯定会有不足,所以我觉得MLC是目前最划算的闪存介质,固态盘上使用MLC介质则更加重要。

网友:
可以用云笔记,有道、为知等等 都可以

网友:
更换成:笔记本

网友:
买个大点的U盘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