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隔离反激式电路的原理,具体反馈.....

楼主(2015-03-10):
TI的一个手册,原文解释说TL431做光耦的电流源,但是看了好久都不理解TL431到底如何工作,求各位解释一下,以及反馈的具体过成。

网友:
431控制的是光耦前级电流 光耦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你可以将TL431看成一个放大器就可以,电压输入,控制吸收电流的(也可以看成电压控制输出电压,反向放大器)
在这相当于一个放大倍数很大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