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RS232与RS485无源互转方案,三线

楼主(2015-03-10):
据说RS232串口有可以直接从Rxd Txd Gnd无源三线窃电的,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我们天天用的就是这种啊不需要供电的232转485,422。淘宝上搜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天天用的就是这种啊不需要供电的232转485,422。淘宝上搜下很多

大部分都不是三线窃电的  谢谢

网友B:
我这里有2个就是用232转485,可以肯定是232端是三线的,因为232端我用的是单片机+MAX232  就只接了三根线,工作正常。但是如果接TTL电平的232口,就无法工作。不用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2个就是用232转485,可以肯定是232端是三线的,因为232端我用的是单片机+MAX232  就只接了三根线, ...

是什么牌子的?我用过z-tek的   好像不行

网友:
找我的主题!

楼主:
图看不清楚  有没有高清?

网友:
232有TTL电平的?我怎么没听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