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的过放保护是电池内做的还是手机充放电芯片做的

楼主(2015-03-10):
手上有一台肾5屏幕碎了电池老化。买了屏幕和电池更换。
昨天电池先到,所以我在20点左右先把电池换上,显示电量37%。验证电池OK后我就关机并把碎了的屏幕拿下来,手机开盖晾了一天。
今天屏幕来了,18点的时候我就把屏幕装上,死都开不了机也充不进电,心里非常纠结。连女生都能自己搞定的换屏,作为电工居然换过来开不了机!?
恼羞成怒回去办公室拿了个万用表回宿舍点了一下新电池,只有2.9V多,再点了一下那颗老化了满电也用不了几小时的旧电池,是3.7V。
我就纳闷了,关机状态微电流放电也不会一天就将电池放到过放吧!?
想问下,究竟是手机的BMS抽风了,还是这颗电池本身质量问题?
如果是BMS问题,但至少原装电池关机后没有这么变态地放电;
如果是电池问题,那想请问电池里的保护板的过放保护会做到多低电压?

网友A:
有电压就说明电池没有保护板或者保护板没动作,因为触发低压保护后输出就是0V,一般都需要充电才能重新激活输出的。
以苹果的尿性,没像手提电脑那样给电池上个加密芯片你就谢天谢地了吧。

网友B:
一般锂电池保护电压在2.65V左右!就像楼上说的,一旦保护输出应该是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就说明电池没有保护板或者保护板没动作,因为触发低压保护后输出就是0V,一般都需要充电才能重新激活 ...

我这个是第三方电池,在X宝买的时候故意挑那些外观跟原装不一样(外观一样的肯定是假的),有独立品牌、包皮上写明厂家、认证信息齐全的,想不到手气不好买到个次品。
我现在比较好奇,关机状态下电池是怎样失压的。网上说3.5V就开不了机,摆一天不至于掉到2.9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锂电池保护电压在2.65V左右!就像楼上说的,一旦保护输出应该是0V了。

这么说来我这颗电池还没到失压保护的2.65V电压。
因为是私人买的,不想浪费钱去测试,里面有没有保护板就无从得知了。我还是把电池退掉,换一家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第三方电池,在X宝买的时候故意挑那些外观跟原装不一样(外观一样的肯定是假的),有独立品牌、包 ...

你先用个恒流电源把电池充到3.6V左右,然后接进手机里充试试。

网友:
关机照样有待机电流。这基本都是常识了。

网友:
电量37%是不准确的,因为至少要一个充放电循环, 才能计算出新电池的准确电量。
没充放循环还是老数据, 也就是说你拆下来那块电池的数据。

网友:
应该是新电池有问题,退货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