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屏幕有竖纹,能进BIOS,但里面的英文是彩色的,U盘失败

楼主(2015-03-10):
U盘启动失败。

网友A:
显卡挂了吧,换一块试试。

网友B:
RAM故障,换内存或显卡,先排除接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挂了吧,换一块试试。

板载显卡,挂的可能性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故障,换内存或显卡,先排除接虚

RAM有可能,明天把内存拔下来橡皮伺候。

网友:
显存。如果集成显卡就是内存

网友C:
像是显存的问题,换内存条试试,或者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显卡,排线,这两个的可能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显存的问题,换内存条试试,或者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您说的默认设置指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默认设置指的是?

如果曾经改设置超频的话,进入BIOS setup,load optimal defaults。
我原来的配赛扬466的TNT2的显卡,损坏后显示的竖条和彩色的字符是一样的。当时是玩超频的。

网友D:
显卡或内存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和U盘启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或内存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和U盘启动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但还是能进入U盘的启动设置里,但真正进U盘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用 一键GHOST优盘版 处理U盘后试试。

网友:
先查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bios里有没有内存检测?
测下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载显卡,挂的可能性较低。

谁告诉你板载显卡不容易挂的,我见过很多老本本后来死掉就是因为显卡,还是集成显卡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告诉你板载显卡不容易挂的,我见过很多老本本后来死掉就是因为显卡,还是集成显卡比较稳定 ...

哥,我说的板载显卡就是你说的集显啊。

网友:
memtest86  测试一下吧。

楼主:
感谢万能的网友,内存的事情,拔插内存后现在开机没有了竖纹,但屏幕还是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说的板载显卡就是你说的集显啊。

本本上面的独立显卡基本上都是板载的,也有thinkpadW700那样的是用插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