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3谍照图:展示使用光纤将四个驱动器的LED引到面板上

楼主(2015-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显示亮度有衰减吗?

网友:
恩,方法很好,学习了哈,光纤切割问题完美解决了啊,用的什么方法哈?

网友:
高!
此举才是令人脑洞大开的设计。

网友:
很好的创意。细节都做的这么好

网友:
这种方法相当完美 !

网友A:
这个跟把灯装到面板上去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电线比光纤便宜?

网友:
楼上没看清?不想在驱动器上大动干戈。

网友:
请教一下,阿莫,你是用国产的低压伺服吗?输入直流36V那一种吗?

网友:
看到了需要调整,那么将来这个位置会不会影响产能?另外不需要告诉用户那么多信息,你也提到了灯是为了快速排查故障的。而不是用来保证不可预定的后果的。要保证报警后不出问题,需要用到别的措施。

网友:
AMCNC-03精度是多少?速度是多少?什么时候出货?

网友:
很巧妙地构思!03机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网友:
伺服控制器没有报警集电极开路输出,或继电器输出?
网上找了个台达ASDA-B2伺服服控制器说明书,可以配置CN1的pin27,pin28为报警输出(是OC输出),
配置内容:伺服驱动器异常发生。(除了正反极限、紧急停止、通信异常、低电压发生时,为输出WARN 警告输出)
CN1 PIN7,PIN6 可配置:当驱动器通电后,控制回路与电机电源回路均无异常(ALRM)发生时,此输出为ON。
本人只是了解而已,真没用过伺服控制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thanks!

网友:
光纤当导光柱这个技能不错,新技能get√

网友:
好方法! 有机会我也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

驱动器没有LED的输出。你要用电线引出LED,  必须拆开驱动器,焊线到驱动器 ...

眼神不好,不过这个办法确实不错

网友:
看來03機很快能出售了

网友:
继续等待……

网友(2015-05-16):
隔一段时间关注下,等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把灯装到面板上去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电线比光纤便宜?

毫无营养的疑问。

网友C:
孤陋寡闻了,还没有见过没有伺服报警输出管脚(开漏形式)的驱动器,也没见过伺服报警了还继续运行的控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孤陋寡闻了,还没有见过没有伺服报警输出管脚(开漏形式)的驱动器,也没见过伺服报警了还继续运行的控制系 ...

应该是有一轴报警不影响其它轴运动,这样好判断故障,要是一轴有报警就都不动了,怎么分析故障,那有点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孤陋寡闻了,还没有见过没有伺服报警输出管脚(开漏形式)的驱动器,也没见过伺服报警了还继续运行的控制系 ...

雕刻机使用mach3之类的控制软件,软件唯一接受的反馈信息就是限位开关。软件并不知道驱动器有没有正常工作,所以这个警报是有用的。防止某一轴故障,而人看不到这个故障信息,启动控制系统,造成结果和预期不符,很可能打算搞个浮雕,最后成一条线了,因为Y轴没动。不过出问题的几率应该很小。

网友D:
这样做不好评论,但是我觉得是走通迅来的更好一点。

网友(2015-06-16):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不好评论,但是我觉得是走通迅来的更好一点。

我也这么觉得,总感觉如果伺服器出故障,控制板应该知道比较好。
不过现在主要是等开售。

网友:
03雕刻机什么时候推出

网友:
很期待量产的雕刻机上市销售啊!

网友:
这个03雕刻机可以加工铝、铜、不锈钢,真是太棒了,这是我们业余爱好者的福音啊,家里可以弄一个小型CNC了!又可以多了一个利器!

网友(2015-07-18):
可以整个电子光纤, 一头是光电传感器,对着驱动的LED, 另一头是LED,爱装哪里装哪里,期间可能需要个三极管做放大.

网友:
伺服驱动器只有有报警输出的,将这个输出连个LED到外部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网上找到的有,不能说明我们这款有。

我遇到的10几种型号的伺服驱动器都有报警输出的,唯独雷塞的没有。
松下
台达
日鼎
安川
东元
东能
埃斯顿
。。。

网友:
这种投影的光纤多少钱一条?

网友:
切割好了吗?还是要自己切的啊?在哪里可以买到??
有没有链接啊?给我看看,目前项目要做个光纤投影机,谢谢

网友:
让我想到了斜切锯的激光提示切割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赛100W, 200W的型号都没有报警输出。
400W的才有。

小功率的用的不多,基本上都是750W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自己切割和研磨。

那岂不是要买个光纤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