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动无损目录到Foobar播放,总是先提示“文件可能有害”

楼主(2015-03-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调本地Intranet的安全等级试试

当初不知道调Intranet的时候是卸了两个IE10的补丁就好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A:
将网络共享IP地址手工加到本地Intrane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网络共享IP地址手工加到本地Intranet试试。

升级IE11后发现配置比较低端的电脑打开网页速度都很流畅。说明了哪些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的方法可行。

不过最后的那个选项,要打勾,否则仍是不行的。

你没注意看我写的是file://192.1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