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激光头配件

楼主(2015-03-11):
等待阿莫雕刻机中,顺便问一问是否可以出一个雕刻机的激光头配件,这样就可以实现激光雕刻功能。Kickstarter上面有类似的项目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ink?ref=nav_search

网友A:
如果用光纤的话估计好弄些。如果用传统反射的话,光路就麻烦了。

网友:
不错,功率范围再大点,也可以切割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我举双手双脚支持啊!不过光纤大功率的激光器不便宜啊

网友:
好NB啊,不过换模块还是有点麻烦。如果能做成直接安装在ER11的主轴头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光纤的话估计好弄些。如果用传统反射的话,光路就麻烦了。

具体细节我不懂,按道理把钻头换成激光头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举双手双脚支持啊!不过光纤大功率的激光器不便宜啊

作为可选配件嘛,总比自己DIY强

网友:
这家的软件看着不错呀
谁有?

网友C:
装激光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激光不现实吧,

哪里不现实了

网友D:
这个机构真简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构真简结!

是啊,如果论坛里有人用这个架子,估计都要被吐槽刚性不够,精度不行,即使是雕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