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朋友,这框架怎么制作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2015-03-11):
这个框架管材是40*40*1.5镀锌方管
尺寸如图
上面准备上铺设两条35的滑轨。长度1.8M
想问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工艺方法,能在低成本下做到较好的调试安装精度。

之前考虑过这么加工装配方法
1、框架拼焊,导轨枕条段焊至框架上。
2、整框架数铣钻孔。
3、导轨预装精调。
4、锁紧。

后面因为 附近没 合适规格 数铣机床 只能放弃。
后面有师傅提出以下工艺方式
1、框架拼焊
2、导轨枕条 :外购冷拉钢条 铣槽 钻孔
3、框架与枕条配装、螺栓锁紧
4、导轨与枕条配预装、锁紧
这个方法,需要经过两轮装配调试,车间也就一个年轻师傅,感觉要打表调好三个样的框架有点费事。
框架表面不一定平整,枕条想要调好高度方向,延导轨方向的一致,感觉很难。
希望听听各位朋友的意见。

网友A:
先天不足不是后天努力能弥补的,你的支架这么单薄,还谈什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天不足不是后天努力能弥补的,你的支架这么单薄,还谈什么精度?

批评得是,主要还是应用局限。真正上岗上领,我也会设计出铸件或者厚轧板一体化组焊上机床,正如你所看到的,成本限制了。加之精度要求并不高,所以希望出现的是一个合理的建议,进一步降低成本,满足一般性功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铝合金型材试试

铝型材考虑过多次,也有相关设备用过铝型材。
小型框架拼组简单、轻便。
但是价格不低、加之与机加件有时候不好兼容。焊接,不行,磨掉,再配位置,铝型材做不到。试制还是老实用钢管料吧。

网友C:
把架子焊好后,拿去激光切割,可以保证所有孔的相对位置的准确。
或者拿张整板激光切割出来后再焊到板子上。保证所有孔的相对位置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架子焊好后,拿去激光切割,可以保证所有孔的相对位置的准确。
或者拿张整板激光切割出来后再焊到板子上。 ...

请问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大概如图示尺寸,大概多少钱能搞定。先谢谢了

网友C:
激光的加工费用比较低,2.0铁板大约是2块钱一米(加工的线长),具体看你的板厚。另外每个剌穿点要加收1两毛钱左右吧。如果你是拿一张整板去做。再加上材料的费用吧。一张2.0的冷板(1米二*2米5左右)好像是200左右(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具体你自己估算一下或找个加工商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的加工费用比较低,2.0铁板大约是2块钱一米(加工的线长),具体看你的板厚。另外每个剌穿点要加收1两毛钱 ...

嗯,谢谢。

网友D:
晕!竟然用这么薄的方钢管,看能否找到加厚的。
用炮塔铣给每个部件粗铣和钻孔,在大型T槽板或者大平板上面焊接(记得对焊点喷砂来消除内应力),用龙门铣床精铣和铰孔,最后上龙门磨床磨出各个精度面。
如果找不到龙门铣床和龙门磨床,可以先用带光栅尺的炮塔铣对每件单独钻孔、粗铣、精铣,在大平板上面焊接后,在手动铰孔,最后刮研出线轨安装面(要找熟悉的人,很辛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竟然用这么薄的方钢管,看能否找到加厚的。
用炮塔铣给每个部件粗铣和钻孔 ...

终于有 业内人士了 嘿嘿 。谢谢建议,这个管料,您觉得多厚才好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有 业内人士了 嘿嘿 。谢谢建议,这个管料,您觉得多厚才好呢?

找5mm以上的壁厚,粗加工能热处理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5mm以上的壁厚,粗加工能热处理是最好的。

五个厚管,太厚,重量成本不太理想。
我的想法是使用这个规格薄壁管,拼框架。
导轨下设计有一块冷拉枕板,先行焊接在框架上。
然后整框架上床双导轨一次性精铣槽,一般精度要求,所以也不用上磨床,不用刮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个厚管,太厚,重量成本不太理想。
我的想法是使用这个规格薄壁管,拼框架。
导轨下设计有一块冷拉枕板 ...

框架太单薄,加工好了有应力变,松开夹具就不行了,建议加强。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铝型材是好办法。

网友E:
框架太单薄是硬伤,通过加强筋也很难提高强度。
枕条尽量不要,否则框架、枕条、导轨三者钻孔联接很难控制精度。
框架中间的4条加强筋千万不要焊接,否则框架会向内弯曲。
两侧框架和导轨尽量把四件重叠、固定在一起,一次把孔钻出来。
把两侧框架和导轨联接好,放在标准平面上,调整水平度后用夹子预紧。
把小车放导轨上来回移动调整导轨平行度,固定夹子,锁死框架和导轨。
焊接前后框架,中间加强筋尽量使用螺丝连接。

网友:
追求低成本还用了方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框架太单薄是硬伤,通过加强筋也很难提高强度。
枕条尽量不要,否则框架、枕条、导轨三者钻孔联接很难控制 ...

万分感谢
拟采用80*80*5MM 方管拼焊框架后
导轨安装面数铣去材料0~1MM ,铣出导轨安装槽  1800*40(mm),钻孔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