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4只要开到WIFI连接界面.必然不停的一会断一次WIFI!!!

楼主(2015-03-11):
三星NOTE4只要开到WIFI连接界面.必然不停的一会断一次WIFI !!!

只要不是在这个界面,就不会断.一开始我以为机器坏了.在那个界面一会就断一次.后来发现只是在那个界面会断,并不不断的进行扫描.

这明显就是三星的软件BUG.扫描时会断WIFI.

记得以前阿莫也发过NOTE的WIFI问题.不知是否就是这个现象.

网上很多人相同问题.看来是三星NOTE通病.不只NOTE4.

网友A:
没事开着那个界面干嘛,不是搜wifi才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开着那个界面干嘛,不是搜wifi才开的吗

调试设备,开着搜我设计的板子的SSID.同事的小米就没事,NOTE在这界面就不断掉线.

网友:
装个wifi分析仪app,不但能看SSID,还可以看信号强度,周围所有WIFI都能显示,还有信道

网友:
挺好用的

楼主:
试过的,在NOTE4上开这个软件一样会不断的掉线.

网友:
以前我三星一个其他型号手机,也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找到了一个原因. 路由器的Beacon时槽值不能设置过大.过大时其它手机没问题.三星手机将会认为网络消失.然后就断联我擦!我之前为了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设置为了1秒一次广播SSID.掉线.改为40ms后再也没掉过.

网友:
三星手机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安卓通病,MOTO,bbk,htc手机我都碰到过。。

网友:
我的HTC ONE没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的note4相机刚打开时前几秒会不会无法对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note4相机刚打开时前几秒会不会无法对焦呢?

会.有时全虚.过很久都过不来.有时较快可以恢复对焦.但并不是每次.

网友:
擦,三星这是不想好好干了!

网友B:
哎我的对焦也是这样蛋痛的样子

网友:
kao,还准备换NOTE4的,看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我的对焦也是这样蛋痛的样子

发现了解决方案!!!!

出现这个情况时,立即把手机向硬物上磕一下.立即就可以恢复.估计是因为镜头在某个位置有点卡死.

网友:
我的note没发现  wifi断·······

网友:
三星待机真的不省心。

网友(2015-11-30):
Note4有对焦问题的挺多的,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