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用DMA+RAM+io控制脉冲个数输出的软件搞好了

楼主(2015-03-11):
上次使用ROM存放高低数据,输出的波形不好。现在改成RAM存放。达到使用要求。
上图

楼主:
上代码:
//-------*****************************************----------
//脉冲控制脚!
#define        APP_IOWith                                 (GPIO_Pin_4)                          //
#define APP_IO_With(x)                 ((x>0) ? (GPIO_SetBits(GPIOB, APP_IOWith)) : (GPIO_ResetBits(GPIOB,APP_IOWith) ))//设置1,0
//脉冲输出脚!
#define        APP_OUT_IO                                 (GPIO_Pin_3)                          //PB3
#define APP_OUT_With(x)         ((x>0) ? (GPIO_SetBits(GPIOB, APP_OUT_IO)) : (GPIO_ResetBits(GPIOB,APP_OUT_IO) ))//设置1,0

#define APP_OUT_MASK                                (1<<3)        //pb3
#define APP_BRSS_HIGH                                (APP_OUT_MASK)                         //置高
#define APP_BRSS_LOW                                (APP_OUT_MASK<<16)         //置低

楼主:
/*********************************************************************
采用RAM建立临时数据表,按200个字考虑!!
输入Flash的数据表格地址,和长度!采用BSRR 寄存器
高16位=1 是清0,低16位是置1
**********************************************************************/
unsigned int RAM_HIGH_LOW_TAB[500];
//**********************************************************************
void Set_Ram_Data(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i;

        for(i=0;i<cnt/2;i++){
                //memcpy((unsigned char *)RAM_HIGH_LOW_TAB,(unsigned char *)HIGH_LOW_TAB,cnt*4);
                RAM_HIGH_LOW_TAB[i*2]                =APP_BRSS_LOW;
                RAM_HIGH_LOW_TAB[i*2+1]        =APP_BRSS_HIGH;
        }
        RAM_HIGH_LOW_TAB[cnt]=APP_BRSS_LOW;
}

楼主:
//***************************************************************************************
//初始化Io脚
void APP_IOWith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PP_OUT_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APP_OUT_With(0);
        //APP_IO_With(0);
}
//*************************************************************************
//计算定时参数,用于Tim3,传入要定时的时间,单位是频率 HZ
//*************************************************************************
unsigned int Get_Timer_Tick_TIM2(float freq){
        unsigned int tick;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if(freq<80) freq=80;//限制频率的低限值!

        tick=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freq;//得到间隔常数!1000 是秒的转换,100是分频系数!
        //tick /=2;
        //if(tick<9) tick=9;

        return tick+(signed char)Mp1.Fr;  //DMA操作要8个时钟周期!!
}

//****************************************************************************
void TIM2_Config(unsigned int cn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DeInit(TIM2);

   /* TIM2 Configuration ------------------------------------------------------*/
   /* TIM3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3 counter clock = 72 M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cn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Input Captur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2 DMA */
   TIM_DMACmd(TIM2, TIM_DMA_Update, ENABLE);//TIM_DMA_CC1

   /* Enable TIM2 counter */
   TIM_Cmd(TIM2, DISABLE);
}
//*******************************************************************************
//  停止 启动Time2
void Start_SendO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TIM_Cmd(TIM2,NewState);          /* Enable TIM2 */
}
//************************************************************************************
void DMA_SetChannel2_for_TIM2(unsigned int cn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nsigned int)&(GPIOB->BSRRL);   //指向右对齐寄存器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nsigned int)RAM_HIGH_LOW_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dac作为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t+1;        //多传送一个脉冲!!!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数据采用覆盖方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6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2);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
//启动DMA中断!
//******************************************************************************
extern void Message_Power(unsigned int pwr);
//*******************************************************************************
//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RQ_DMA_2(void){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2)){
                /* DMA1 finished the transfer of SrcBuffer */
                /* Clear DMA1 Channel6 Half Transfer, Transfer Complete and Global interrupt pending bits */
                //Start_SendOut(DISABLE);
                TIM_Cmd(TIM2,DISABLE);
                //APP_IO_With(0);
                APP_OUT_With(0);
                //**********************************************
                //进入延时等待,使用 TIM11
                TIM_Cmd(TIM11,EN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2);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DISABLE);
        }
}
/**********************************************************************
关闭DAC输出 DAC_Tab=0,1,2 对应3个输出表!
************************************************************************/
void DAC_Turn_ON_OFF(FunctionalState on,unsigned int freq,unsigned int dot){
        unsigned int tick;

        if(on == DISABLE){
                Start_SendOut(DISABLE);
        }else{
                //***************************************************************************
                //发送频率转换成定时器的定时系数!
                tick=Get_Timer_Tick_TIM2(freq);        //低于20K频率计算~!!
                Set_Ram_Data(dot);                                                        //在RAM中生成数据表!!!
                DMA_SetChannel2_for_TIM2(dot);         //高低2个电平!
                TIM2_Config(tick);
                //APP_IO_With(1);
                Start_SendOut(ENABLE);
        }
}
//**************************************************************************
//对外部接口
void Send_Hz_Out_from_GPIO(void){
        DAC_Turn_ON_OFF(ENABLE,(Mp1.F)*1000,(2*Mp1.P-1)*2);
}

楼主:
用主从定时搞不好,主要是应为MCU的工作频率太低的缘故。现在MCU 的工作频率是2M。

楼主:
定时输出的波形:很奇怪啊!前面总是有一个大波。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干什么用啊?之前用软件实现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啊?之前用软件实现过这个功能

这是引导其它设备用的。

网友:
unsigned int Get_Timer_Tick_TIM2(float freq){
         unsigned int tick;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if(freq<80) freq=80;//限制频率的低限值!

         tick=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freq;//得到间隔常数!1000 是秒的转换,100是分频系数!
        //tick /=2;
         //if(tick<9) tick=9;

         return tick+(signed char)Mp1.Fr;  //DMA操作要8个时钟周期!!
}

Mp1这个结构体是干啥的?
有工程吗?

还有这个
void TIM2_Config(unsigned int cn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DeInit(TIM2);

    /* TIM2 Configuration ------------------------------------------------------*/
    /* TIM3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3 counter clock = 72 M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cn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Input Captur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2 DMA */
    TIM_DMACmd(TIM2, TIM_DMA_Update, ENABLE);//TIM_DMA_CC1

    /* Enable TIM2 counter */
    TIM_Cmd(TIM2, DISABLE);
}

TIM3相关的初始化是不是多余的

楼主:
开始使用的是TIM3,后来改成了TIM2。只是注释掉了

网友B(2016-04-11):
有一个大波的原因是第一次发送其实TIM2没关掉一直在自由运行,第二次发送时等TIM2溢出.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先配置TIM再启动DMA发送.现在用STM32F103VD @72M,发1M完美.

我用
void DAC_Turn_ON_OFF(FunctionalState on,unsigned int freq,unsigned int dot){
        unsigned int tick;

        if(on == DISABLE){
                Start_SendOut(DISABLE);
        }else{
                //***************************************************************************
                //发送频率转换成定时器的定时系数!
                tick=Get_Timer_Tick_TIM2(freq);        //低于20K频率计算~!!
                Set_Ram_Data(dot);                                                        //在RAM中生成数据表!!!
               // DMA_SetChannel2_for_TIM2(dot);         //高低2个电平!
                TIM2_Config(tick);//这里要先配置定时器,在启动DMA发送.
DMA_SetChannel2_for_TIM2(dot);         //高低2个电平!
                //APP_IO_With(1);
                Start_SendOut(ENABLE);
        }
}

现在用MDK发现,//中断处理程序从来不会进去,不知何解
voi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void)//void IRQ_DMA_2(voi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大波的原因是第一次发送其实TIM2没关掉一直在自由运行,第二次发送时等TIM2溢出.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

并不是TIM溢出。我的解决方案是,先输出0,再输出1,最后输出0 就完美解决了。用到72m ,现在可以输出5M。采用STM32L151L 降频到4M工作,可以完美输出200K.

网友B:
因为,我在MDK里面没进入过DMA中断,造成TIM2一直自由运行.
以前的的配置顺序,其实DMA已设置就开始发脉冲了,用逻辑分析仪器看第一次发脉冲串完美,第二次发脉冲串如后面的几张图的波形,发出一个脉冲后等待一下,再发出后面的脉冲.

DMA_SetChannel2_for_TIM2(dot);         //高低2个电平!
TIM2_Config(tick);
Start_SendOut(ENABLE);

如果TIM2一直自由运行应该这个顺序配置
TIM2_Config(tick);//这里要先配置定时器,在启动DMA发送.
DMA_SetChannel2_for_TIM2(dot);         //高低2个电平!
Start_SendOut(ENABLE);

我实测72M,能到3.33Mhz,配置成10M它也只输出3.33M
不过已经很厉害了..

我原想有1M就够了.

但这个只能做定频的脉冲发送,这个架构甚至很难做T形加减速...

网友B:
STM32F1  @72M     3.33M时的波形,我程序改成平时高电平了,因为后面是经过74HC573再驱动光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  @72M     3.33M时的波形,我程序改成平时高电平了,因为后面是经过74HC573再驱动光耦的. ...

Start_SendOut(ENABLE);
这句里才打开TIM。此时dma已经打开,等待TIM触发。在DMA中断里,再关闭TIM。TIM中断是不打开的。
改变频率,重新赋值给TIM,就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2016-09-28):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在MDK里面没进入过DMA中断,造成TIM2一直自由运行.
以前的的配置顺序,其实DMA已设置就开始发脉冲了, ...

jxyctwt,我用F1系列的,同样出现你说的没发进入过DMA中断,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用没有demo参考一下。

网友(2017-05-18):
引用 楼主:
并不是TIM溢出。我的解决方案是,先输出0,再输出1,最后输出0 就完美解决了。用到72m ,现在可以输出5M。 ...

可以发一个参考代码吗?
我也是需要工作在8M,输出1M的脉冲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675796

这也算是DMA和Timer联合的技巧了

网友:
可能用的上。标记。

网友(2017-08-04):
引用 楼主:
//***************************************************************************************
//初始化Io ...

刚好也在折腾152,跑到1M频率的时候,发现用主从定时器,前面总会有一个小小尾巴,并且感觉数量总是要多1-2个脉冲。

DAC_Turn_ON_OFF(ENABLE,(Mp1.F)*1000,(2*Mp1.P-1)*2);
你这个结构体是个啥东东啊,要不根本无法偏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