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思卡尔K22F 进低功耗模式及使用串口通讯唤醒的方法

楼主(2015-03-11):
对飞思卡尔的低功耗模式不甚了解,求助论坛内的大神。情况大概如下:
1、在串口没有数据的时候,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2、在串口输出到来的时候,从低功耗模式退出,并且串口数据不能丢失。

飞思卡尔的低功耗模式有很多种,不知道应该用哪里一种模式,并且如何设置串口唤醒~?

网友:
之前看到在STM32下做低功耗的,把时钟关了,EXTI接着串口上,第一次接收一般都是失败的,当唤醒用,在对方重发前能启动就OK了。

网友A:
楼主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可以实现的。下图红框所圈出的模式里,UART不是正常工作就是可以通过接受数据,唤醒MCU。
而针对你的要求,低功耗模式WAIT、STOP、VLPW、VLPS都可以通过接受数据,从而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可以实现的。下图红框所圈出的模式里,UART不是正常工作就是可以通过接受数据,唤醒 ...

恩,我也看到了。只是代码部分不知道怎么实现呢

网友:
K22的例程目前没有现成的UART接收中断将MCU从低功耗模式唤醒的例程。
但实现大致流程如下:
1. 你首先实现正常RUN的UART接收中断;
2. 接着实现进入低功耗模式,
注意:你最好在实现上述功能之前,先浏览一下参考手册中关于UART章节的内容,作为前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