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PT60 下载求助

楼主(2015-03-11):
最近在用MC9S08PT60  昨天晚上还可以下载程序,今天早上过来就下不进去了,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在何处?
编译环境为CW10.6 30天试用  刚安装的 没过期!
出现图1的提示后,试过复位,断电重连,然后点确定,出现图2的提示,然后就卡在那边不行了!
根据提示应该是无法和目标MCU连接!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购买的 TWR-S08DC-PT60的板子。
USB和BDM都是过,均无法下载。  切换到bootload 也没有。

网友:
目标板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注意过我之前在论坛里的提问,其实和你的问题一样,也是程序下载问题,单片机型号是MC9S08PA16,跟你的MC9S08PT60是一个系列的,他们之间的问题有共性。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这个下载问题,所以后来我用了别的单片机。

网友A:
因为一直忙着,忙,一直忙,所以也没有去仔细考虑这个程序下载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以下的2个原因:复位电路,我用的阻容复位参数是,电阻10K,电容100nF,你看看换别的参数尝试下呢,比如4.7K的电阻;还有一个,就是当开发环境提示你不能下载程序时,把Multilink从电脑上拔下来,把下载线从目标板上拔下来,然后重新插上。多试几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直忙着,忙,一直忙,所以也没有去仔细考虑这个程序下载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以下的2个原因:复 ...

额  还是不知道原因,早上弄了一早上,你们所说的方法都试过,没有解决!不过PCB板问题的概率较低,应该板子是从飞思卡尔代理商那边买的。
郁闷了一中午,吃过午饭回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还是不知道原因,早上弄了一早上,你们所说的方法都试过,没有解决!不过PCB板问题的概率较低,应该 ...

楼主是说现在你的板子有莫名其妙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现在你的板子有莫名其妙的好了吗!!

嗯!问题大概找到了,一个可能是板载的下载不太稳定,一个可能是程序里面对IO口的操作有点问题,导致下载不了的!

网友:
这个下载不稳定是飞思卡尔单片机的通病,或者说是其调试器的问题,不知道编程器CTPro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