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协议与程序示范

楼主(2015-03-11):
RT.
MODBUS协议内通信,发送与回收格式。
另附stc12c5a60s2单片机上运行成功的modbus代码。

楼主(2015-06-09):
MODBUS一个示例工程,是用来跟一个触屏通信做显示的。

网友(2015-03-11):
有读写数据冒

网友:
是从站还是主站?

网友:
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头像

网友:
有没有整个工程的代码?

网友:
楼主,传个工程文件学习一下

楼主:
是主站,里面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为从站,只是还没有实现

网友:
收藏!研究研究。

网友:
期待从站也能完成,学习了

网友A:
能否把整个工程上传一下,或者上传一下#include "common.h"
否则报错,谢谢

网友:
狠好,正好需要!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还不错的。谢谢

网友:
谢谢  正弄rtu的方式在...

网友:
是比较常用的通信协议,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看一下,谢楼主!

网友(2015-05-01):
刚刚在自己学这个modbus  看了后  学到很多呀

楼主(2015-06-09):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整个工程上传一下,或者上传一下#include "common.h"
否则报错,谢谢 ...

#ifndef _COMMON_H_
#define _COMMON_H_

#include "STC_NEW_8051.H"
#include "74hc595.h"
//#include "ram.h"
//#include "io.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ampleSolvent.h"
#include "ModBusCrc16.h"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ethod.h"

#endif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最近在学习Modbus。

网友:
正好在看  谢谢!

网友B(2015-08-19):
哥们,你这个有STM32版本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个有STM32版本的没有

STM32的你只要把MODBUS初始化的地方定时器还有串口改成STM32的就可以了。其他的公共的地方不用动。这个是STM32的CRC是一样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的你只要把MODBUS初始化的地方定时器还有串口改成STM32的就可以了。其他的公共的地方不用动。这个是 ...

Ok  明白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个有STM32版本的没有

我这个是从机代码,但通过bHost_protocol置位可以变成主机发送,当然相关的协议外代码要另外匹配,主要在externfunction、modbusrequest两个函数里面。
bHost_protocol = TRUE;                                        //主从机设置开关,TRUE 为主机,FALSE 为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的你只要把MODBUS初始化的地方定时器还有串口改成STM32的就可以了。其他的公共的地方不用动。这个是 ...

哥们,上传一个工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从机代码,但通过bHost_protocol置位可以变成主机发送,当然相关的协议外代码要另外匹配,主要在 ...

感觉你的代码写的很规范,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代码写的很规范,嘿嘿

嘿,这个工程就不放上去了,这个是公司项目的,私人调试玩的项目现在电脑没有,下班再拿出来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这个工程就不放上去了,这个是公司项目的,私人调试玩的项目现在电脑没有,下班再拿出来分享  ...

   原来哥们也是有保密项目在身上。

网友C:
晕,开你工程,我电脑必定卡死,开自己的工程没事

网友:
哥们上工程

网友:
标记,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开你工程,我电脑必定卡死,开自己的工程没事

因为我这个是用KEIL5做的工程,我之也有这种情况发生。自从装了5之后4的装上去一启动就跳错,根本开不了。

楼主:
现在还需要凑足十个字

网友:
我自己写了从机的 控制继电器的一小部分,现在用着没有问题,学习下你的!

网友(2016-06-29):
感觉写的很规范,有意拿来用

看了一下代码 if((ModbusPara.sRUN&MB_BUSY) ==  MB_BUSY)  没找到在哪里 把状态置为BUSY

应该在进入发送或接接就要置BUSY吧,代码中没看到

网友C:
上面明白了,,没错

if(addr_data < SUM_HoldingREG_WORD && (addr_data + reg_num) <= SUM_HoldingREG_WORD)

这个想不明白楼主是怎么想的,没看明白,, 约定起始地址必须从0开始吗?,这样就能解释的通了

做从机,这代码被我改动蛮多的。。。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明白了,,没错

if(addr_data < SUM_HoldingREG_WORD && (addr_data + reg_num)

这代码主从都可以用,只需要设置地址与标志变量就可以了。
你看的那些命令行的代码不用更改。因为命令行里有都有主从两部份代码,有一个host变量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明白了,,没错

if(addr_data < SUM_HoldingREG_WORD && (addr_data + reg_num)

rbuf与tbuf就是做为接收或者发送的数组。只是限定的寄存器数量为120个,哪里有只能从0开始的。
        if(bHost_protocol)//当做主机
        {
                reg_num = ModbusPara.tBuf[4];                //输出数量---利用发送的数据
                reg_num <<= 8;
                reg_num += ModbusPara.tBuf[5];
                byteCount = reg_num *2;                                // 字节数=         输出数量*2
                if(ModbusPara.rBuf[2] <= LENGTH_HoldingREG && byteCount == ModbusPara.rBuf[2])
                。
                。
        }
        else//当做从机
        {
                addr_data = ModbusPara.rBuf[2];                //起始地址
                addr_data <<= 8;
                addr_data += ModbusPara.rBuf[3];
                reg_num = ModbusPara.rBuf[4];
                reg_num <<= 8;
                reg_num += ModbusPara.rBuf[5];
                if(reg_num >= 1 && reg_num <= SUM_HoldingREG_WORD)        //有读取寄存器,且数量在120个以内
                {// 保持寄存器个数判断OK
                        if(addr_data < SUM_HoldingREG_WORD && (addr_data + reg_num) <= SUM_HoldingREG_WORD)
        }

网友C:
引用 楼主:
rbuf与tbuf就是做为接收或者发送的数组。只是限定的寄存器数量为120个,哪里有只能从0开始的。
        if(bHost ...

谢谢你的解答

主要是这里

if(addr_data < SUM_HoldingREG_WORD && (addr_data + reg_num) <= SUM_HoldingREG_WORD)  这个我是实在没看明白

addr_data 数据起始地址,SUM_HoldingREG_WORD寄存器数量      这二个的比较关系,没看明白,,,因为我以前这个起始地址都是乱来的,0x100,0x1000随便来

(addr_data + reg_num) <= SUM_HoldingREG_WORD

再加上这句,我就更不明白了  addr_data起始地址, reg_num实际的寄存器数量,,,SUM_HoldingREG_WORD 最大的寄存器数量

后面                                ModbusPara.tBuf[k + 3] =  HoldingREGPara[addr_data];//
                                addr_data++;

addr_data不应该是从0开始的么?所以我觉的,是不是约定了起始地址应该0开始的

哎啊,疯了,,能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

主要是这里

读取回来的数据都是放在HoldingREGPara[120*2]这个数组里,每个寄存器对应其中的HoldingREGPara[2*addr_data],HoldingREGPara[2*addr_data+1]这两字节,为什么addr_data要约定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取回来的数据都是放在HoldingREGPara[120*2]这个数组里,每个寄存器对应其中的HoldingREGPara[2*addr_d ...

我主要做从机,主机这部分基本删了。。。主机这块也没怎么看,就是看到这个数组,下标 addr_data  一般情况这个地址我会比较任意的,只要双方对应好就可以了

这个地址可以0-fffff都随意,那这个数组得有多大啊

网友:
谢谢分享,MODBUS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2017-08-23):
收藏一下,慢慢研究

网友(2018-05-31):
收藏,刚碰到一个modbus的项目

网友:
备注一下,后面会用到

网友:
正要用,学习一下

网友(2018-09-12):
好资料,MODBUS工业自动化上应用还是很多的

网友:
收藏一下,用时再慢慢研究,以前写过一个简单的通信,都忘记了。

网友:
不错,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
简洁易懂,正好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
正在学习 太好了 谢谢啊

网友(2019-03-15):
是个极好的例程

网友(2019-07-25):
主机模式有个问题看不明白,求赐教!
        if(style == SET_COIL_MULTIPLE)
                        {// 强制多个位输出
                                ModbusPara.tBuf[6] = val/8;        // 字节数     (*此处/8如何表示字节数,看不懂,求赐教)
                                if(val%8) ModbusPara.tBuf[6] ++;
                                for (k = 0 ; k < ModbusPara.tBuf[6]; k++)
                                { // 读取指定的状态位
                                        ModbusPara.tBuf[7+k] = 0;
                                        for (i = 0 ; i < 8 ; i++)
                                        {
                                                ModbusPara.tBuf[7+k] >>= 1;
                                                if(val)
                                                {
                                                        val --;
                                                        style = 1;
                                                        style <<= sAdd%8;                                //寻找对应的BIT位号
                                                }
                                                else style = 0;                                                // 零填充

                                                if(CoilBitPara[sAdd/8] & style)
                                                {
                                                        ModbusPara.tBuf[7+k] |= 0x80;        // 将该位置1
                                                }
                                                sAdd ++;
                                        }
                                }
                                sAdd = ModbusPara.tBuf[6] + 7;
                        }

网友(2020-07-08):
dsp或者stm32 需要使用modbus的时候,大家一般是自己写代码还是移植现有开源库,比如freemodbus

网友(2022-02-24):
Modbus模块还是挺好用的,最近研究了PLC和单片机Modbus rtu通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