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 PORTG0,1,2三个管脚能否用做正常IO口输出输入

楼主(2015-03-11):
在做测试,用PORTB口运行正常,在新做的板子上用到了PORTG三个脚,不能正常运行,PORTG三个中两个输出一个输入,不知道这三个脚能否能用做正常IO口使用?小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使用了103兼容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使用了103兼容模式啊

我检测了熔丝位配置,没有错

网友B:
可以的,正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正好用过。

#define DDR_MF522_MISO DDRG  &= ~(1<<1)
#define SET_MF522_MISO PORTG |=  (1<<1)
#define CLR_MF522_MISO PORTG &= ~(1<<1)
#define GET_MF522_MISO (PING & 0X02)

#define DDR_MF522_MOSI DDRC  |=  (1<<7)
#define SET_MF522_MOSI PORTC |=  (1<<7)
#define CLR_MF522_MOSI PORTC &= ~(1<<7)

#define DDR_MF522_MISO DDRC  &= ~(1<<7)
#define SET_MF522_MISO PORTC |=  (1<<7)
#define CLR_MF522_MISO PORTC &= ~(1<<7)
#define GET_MF522_MISO (PINC & 0X80)

#define DDR_MF522_MOSI DDRG  |=  (1<<1)
#define SET_MF522_MOSI PORTG |=  (1<<1)
#define CLR_MF522_MOSI PORTG &= ~(1<<1)
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DDR_MF522_MISO DDRG  &= ~(1

我用汇编写的。
ldi r16,0b00000111输出高/ldi r16,0输出低
sts ddrg,r16
ldi r16,0b00000111
sts portg,r16
熔丝位有的1是使能,有的0是使能。建议再看下兼容模式熔丝位

网友:
可以的  那里设置不行吧

网友:
可以啊,正在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