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继电器保护问题

楼主(2015-03-11):
  单片机连接ULN2004控制继电器控制220V电器设备(电机、灯光等),除了ULN2004有内置放电续流二极管外,在继电器线圈和接触点有没有应对灭弧,冲击、开关干扰等措施的常用保护电路?

网友:
继电器本用于简单,低成本场合,复杂要找其他的。。。。

网友:
在触点上加个RC串接,电容选耐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