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买的LPC1768IO脚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3-11):
新购的LPC1768,烧入几年前的HEX,结果无法正常工作。烧了几片同样的现象。在烧入当年的实验板。一切正常!后用ULINK追踪。发现只要将P05口=0,MCU马上乱了。ULINK自动退出。断开P05的后面电路。现象依旧。

网友A:
楼主看我发给你的消息

网友:
看硬件接啥?

网友:
和楼主沟通了下,还是比较硬件差异吧。LPC1768暂时没有人上报P05的问题。多半是电路板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我发给你的消息

你和lz什么情况,怎么看不大懂?

网友C:
P05口是不是短到电路板的其他地方了  查查pcb吧 解决了吼一声原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5口是不是短到电路板的其他地方了  查查pcb吧 解决了吼一声原因哈

如果PCB有短路,P05=1就测不到。实际上是P05一直是1,万用表测量了多块板子,当我要置0时,就出问题。也不存在和VDD短路。电压是2.7V左右。无源内阻式15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PCB有短路,P05=1就测不到。实际上是P05一直是1,万用表测量了多块板子,当我要置0时,就出问题。也 ...

io口高电平电压是2.7V ? 你电源电源供的是2.7V吗?

网友:
解决了么  你试试  用 ISP 软件 擦除 几次  然后重新烧录 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和lz什么情况,怎么看不大懂?

给他申请些正规的样品,做测试。万一买到拆机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他申请些正规的样品,做测试。万一买到拆机货呢?

你是卖家?

网友:
不是卖家 咱不卖芯片,纯支持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高电平电压是2.7V ? 你电源电源供的是2.7V吗?

VDD=3.3v;io脚悬空输出只有2.7V

楼主:
#include <LPC1700.H>                              /* LPC17xx definitions    */
#include <USE.h>
//******************************************************************************
extern void Init_TC1_Work(float ts);//SCS     |= 0x00000001
//******************************************************************************
#define GPRS_PW        (1<<5)                        //P0.5 控制脚
#define GPRS_POWER(x)        FIO0DIR |=GPRS_PW;((x>0) ? (FIO0SET |= GPRS_PW) : (FIO0CLR |= GPRS_PW));        //设置1,0
//**********************************************************************************
//外部接口程序,用来重新计时GPRS的工作时间
//**********************************************************************************
static unsigned int gprs_Delay=0; //gprs打开的时间 以10毫秒间隔记录!
#define ONE_minte  (60*1000/40)                //1分钟!!!
//**********************************************************************************
void Gprs_WorkOn(void){
        gprs_Delay=0;
}
//**********************************************************************************
//打开GPRS
void Gprs_TURN_ON(unsigned char pwr){

        if(pwr==PWR_ON){
                UpPower(ON_GPIO);

                FIO0DIR |=(1<<0);//GPRS_PW;//OK
                FIO0CLR |=(1<<0);//GPRS_PW;
                FIO0SET |=(1<<0);//GPRS_PW;

                FIO0DIR |=(1<<1);//GPRS_PW;//OK
                FIO0CLR |=(1<<1);//GPRS_PW;
                FIO0SET |=(1<<1);//GPRS_PW;

                FIO0DIR |=(1<<2);//GPRS_PW;//OK
                FIO0CLR |=(1<<2);//GPRS_PW;
                FIO0SET |=(1<<2);//GPRS_PW;

                FIO0DIR |=(1<<3);//GPRS_PW;//OK
                FIO0CLR |=(1<<3);//GPRS_PW;
                FIO0SET |=(1<<3);//GPRS_PW;

                FIO0DIR |=(1<<4);//GPRS_PW;//OK
                FIO0CLR |=(1<<4);//GPRS_PW;
                FIO0SET |=(1<<4);//GPRS_PW;

                FIO0DIR |=(1<<6);//GPRS_PW;//OK
                FIO0CLR |=(1<<6);//GPRS_PW;
                FIO0SET |=(1<<6);//GPRS_PW;

                FIO0DIR |=(1<<7);//GPRS_PW;//OK
                FIO0CLR |=(1<<7);//GPRS_PW;
                FIO0SET |=(1<<7);//GPRS_PW;

                FIO0DIR |=(1<<5);//GPRS_PW;
                FIO0CLR |=(1<<5);//GPRS_PW;//出问题??????
                FIO0SET |=(1<<5);//GPRS_PW;

                GPRS_POWER(PWR_ON);                                                        //低电平
                gprs_Delay=0;                                                                                //1分钟!
        }else{ //关闭GPRS
                   ClrWorkStation(sGPRS);
                if(PCONP & ON_UART3){
                        DownPower (ON_UART3);
                }
                GPRS_POWER(PWR_OFF);                                                        //低电平
        }
}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我是没见到,看看楼主怎么搞定的。另外,clr/set寄存器不需要 |=

网友D:
断开R40试试吧,如果还有那就奇怪了,我有1768的片子,需要的话可以送你2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R40试试吧,如果还有那就奇怪了,我有1768的片子,需要的话可以送你2片试试。 ...

r40肯定去掉了。结果一样。现在重新换了一片2010年的片子。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