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5-03-11):
我空载采用线性加减速9000转能比较准确的定位,但基本没扭矩了,用手一捏就失步了,不知道采用S曲线加减速转速能否再提高。

网友:
9K+的速度。牛,这个速度已经没有实际用途了吧?

网友:
看扭矩-转速图!

在满足扭矩的情况下,能实现的最高转速和电机本身的参数以及驱动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A:
步进电的转速不能太高,高速的话,反电动势大,电流就会减小,转矩也就减小。
所以要么用高压驱动器,要么限制转速。
但用高压驱动器会产生什么影响,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的转速不能太高,高速的话,反电动势大,电流就会减小,转矩也就减小。
所以要么用高压驱动器,要么 ...

相当于超压,间接把电机功率提升了。

网友:
干到过差不多两万转,48伏供电,用信号发生器一点一点加速上去的。。。。那个转速下电机暴烫。。。几乎没有扭矩,手抖一下就丢步停转了

网友:
9000转?什么应用要这么快的转。伺服也用不到这么快的转速吧

网友:
看他的曲线图。
转速太大扭矩变小。

网友:
电机功率一定的话,转速和扭矩成反比,所有措施全都无效

网友:
转速你怎么测得的?  42mm 二相四拍步进电机?

网友:
太强大了,跑到9000转都没失步么,一般开环步进最多一千多转每分吧

网友:
步进电机有对应的曲线图的,在转速多大的时候出多大力,你这么高转速,什么东西都带不了了

网友:
我觉得一般的步进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转速,即便空载。

网友B:
9k,不信。一般西门子的伺服机械也就保证7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你怎么测得的?  42寸 二相四拍步进电机?

淘宝买的42步进电机套装,1.8步距角,0.55N.M的。我没有实际测量转速,但在对应频率下不失步而且能准确定位,峰值30K频率的话,我认为是达到9000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k,不信。一般西门子的伺服机械也就保证7K

呵呵,有质疑总是好的。这个主要是要控制好加减速的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质疑总是好的。这个主要是要控制好加减速的线性。

算上细分了没?

网友:
感觉应该是把细分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42步进电机套装,1.8步距角,0.55N.M的。我没有实际测量转速,但在对应频率下不失步而且能准确定 ...

哪个驱动器也没有两相两拍的,不细分的也是两相四拍,即0.9步距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驱动器也没有两相两拍的,不细分的也是两相四拍,即0.9步距角

这样的话还真有可能是4500转,有时间再确认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42步进电机套装,1.8步距角,0.55N.M的。我没有实际测量转速,但在对应频率下不失步而且能准确定 ...

也就是说你发的30K频率? 没任何细分?
给你普及一下基础知识,如果没有细分的情况下,1.8度步距角的电机也就是360/1.8 =200步,才是一圈,30k/200*60=9000 RPM (忘记*60了)
如果细分是8  要再除以8

网友:
一般在最大启动频率内转矩都能得到保证,最好看下转矩频率曲线。 一般42步进电机都在1kpps左右,也就是100多转吧。

网友:
一般大于200转扭力就持续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你发的30K频率? 没任何细分?
给你普及一下基础知识,如果没有细分的情况下,1.8度步距角的电 ...

哦,不用*60吗。

网友:
这个估计算错了吧,用测速仪器,测出来的?还是用眼看的

网友:
国产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估计超过600rpm都有点难

楼主:
这几天出差,等回家做个具体的测量,上个视频,不管结果如何,也算有个交代。

网友:
9000转是太悬乎了 步进一般就5.600转这样子 正如阿莫所说好点的伺服电机最高也就3000转

网友:
9000转,也太快了,1200转我都觉得有点吃不消

网友:
9000转 没实际应用意义

网友:
绝对不可能到达9000转!我42电机哪怕是用高压,到达4000转已经是极限了,但是超过1200转已经就没有应用价值了,只能空载。

网友:
我用24V,57电机叫信号发生器调试,600转很困难

网友:
9000转?膜拜了,即使所输出力矩没实际意义

网友:
5-600转差不多,上千扭矩很小了。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NTUyNjc2.html?firsttime=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NTUyNjc2.html
上传视频,貌似视频和声音不同步,不知道是我转码的时候转坏的,还是优酷转坏的,将就看吧

网友:
国产的也有好步进马达和好的驱动器,目前正使用一款42的步进马达,1004的丝杆,带动500G左右负载上下运动,速度1500RPM,可以正常使用,最高可以上到2000RPM,不过没敢用。

网友:
现在国产的57,86闭环步进也还可以,力矩,转速比同规格的开环步进提升了不少,但温升还很低,基本上是微热,42及以下的闭环步进还没发现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上,哪一家?

网友:
好NB的电机,头回知道步进可以上千转。

网友:
用过一小日本品牌的电机和驱动器,性能不错,但没测试过空载最高速

网友E:
电机的额定空转速度多少?超过2倍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额定空转速度多少?超过2倍就有问题了。

步进一般不会标出额定转速,但会给出静扭矩和矩频特性曲线。伺服有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1000来转吧

网友:
雷赛M542+运控马达

网友:
测试过几家28的马达空载可以到2800转

网友:
实际应用中,步进1000转已经很不错了。 东方步进带编码器反馈好像可以达到2000多转。伺服电机也才3000多转的样子。

网友(2015-06-10):
深圳有家做SMT自动花设备的公司,采用57闭环电机,目前工作到1800转/分钟,效果还可以。一般来说闭环步进电机可以比开环的步进电机跑的稍微快一点,并且力矩也有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NTUyNjc2.html?firsttime=0

上传视频,貌似视频和声音不同步,不知道 ...

你这样测试,我更相信相电流波形.  120转/秒 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42步进电机套装,1.8步距角,0.55N.M的。我没有实际测量转速,但在对应频率下不失步而且能准确定 ...

9000转不现实吧,你细分多少呢????

网友F(2015-10-26):
more detail on you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re detail on you driver?

驱动器和电机没什么特别的,淘宝上搜一下,找个顺眼便宜的买就行了。

网友G:
空载一万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载一万转没问题

9000转?没搞错吧,每秒150转,每秒150x50 =7500,你最少给每个磁级4次换相,也就是200细分(1.8度),7500x4 =30K  一般步进载频20K,你的电流怎么灌进去的...,就是最坏打算,每个绕组在过一个磁极电流流进和流出各一次(100细分,3.6度)也得至少15K....  当然提高载频可能实现....7.5k赫兹的步进电流波形,每个电流状态,只有一次灌电流的机会,那得变成什么样,还得每次选好角度,90度,270度....

      能这么快,那是可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不用质疑了,1万转都可以,不过无实用价值。闭环高压驱动,3000转,勉强能带些负载

网友:
要高转速还要有扭矩输出,最便宜的就是无刷+FOC,变频+异步电机次之,伺服最贵

网友(2016-01-07):
步进电机的恒转矩转速一般只有几百到1千转哦